[工仪] 拆机一个某鱼上面48大洋捡的硬芯万用表 HongChang HC711

楼主(2024-12-15):
手里有好几个万用表,好几个都是自己误操作导致烧坏的。就是这几个

虽然不是太贵,几十块大洋也是钱,遂没事逛小黄鱼看看有适合我这种手残党的万用表,于是就看到了这个。

表面很干净,看的出来前主人很爱惜,屏幕上甚至膜还在,用酒精擦了一下浮灰就好像新的一样。

硬芯封装,和福禄克的15b、17b等几款万用表是同型号fs9721,后期维护很方便。

仔细看看细节,还可以,焊点整齐、光亮。

cd4069逻辑芯片

楼主:
放入磷酸铁锂电池试机1.5v恒压锂电池测试旧碱性南孚电池电压测试轻度使用南孚电池电压测试220v市电测试

楼主:
网络卡顿导致图片上传有些错乱,凑合看吧

网友A:
德力普的铁锂好用么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网友:
这个表质量还是很好的,用到了福禄克的15b、17b万用表同型号fs9721的 芯片。

网友:
好奇怪,这个芯片跟我的81D一样,按理说应该是个自动量程的万用表,怎么却是个手动量程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力普的铁锂好用么

电量上不好说,和倍量差不多,难兄难弟,电压上足够了,完美适配两节电池用电供电

网友:
还是喜欢四位半以上自动表,自动表一样可以手动设置档位,并且比较难烧,有一个甚至除了电流档位外可以随便插220v不坏

网友:
还可以吧,现在用惯了自动档位的表,回不去了。

网友:
做工不错,保险都是大个的

网友:
5号电池供电好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网友:
大家对硬芯好执着啊。

网友:
感觉一般,不过价格摆在那里,不错了。

网友:
楼主真是表的的克星啊,为啥总爱烧呢

网友:
怎么多万用表啊

网友B:
为啥我的表一直没损坏过~

网友:
奇怪,我的VC86B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表一直没损坏过~

咋?表没烧过,打电流档或电阻档,测下220v,大部分烧表都是这样烧的。

网友:
也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