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米家智能插座记录电器的实时功率

楼主(2024-12-15):
现在很多wifi版智能插座都支持电量统计,但一般都只有实时的功率,以柱状图每日的用电量。市面上找不到可以可以连续记录用电器历史功率的智能插座,GPT问了下,推荐用miio直接读取局域网内的米家设备。一番折腾后,终于用【米家智能插座增强版】+【python-miio】实现了,这只米家智能插座增强版(含2个USB口的),又可以发扬光大了,下面是九阳豆浆机工作全过程的功率变化曲线图:

米家APP上的电量统计截图

用python-miio每5秒取样记录的功率曲线

网友:
记录这个似乎也没什么用

网友A:
那种WiFi电表,带APP的

不知道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WiFi电表,带APP的

不知道是否可以

新品,或者升级最新固件的,都没有见过可以记录历史功率的,都只有如图2这样的,实时功率、电量统计(每日、每周、每月)。如楼上说的,记录这个似乎也没什么用,所以米家等云端都不保存历史取样的功率(记录多了,设备也多,对云服务压力还是很大的)。
而通过智能插座的api接口,记录这个每间隔几秒记录的实时功率,可以某个电器的工作规律,例如分析冰箱多久启动一次压缩机,每次压缩机工作多久;例如研究电饭锅不同模式时的工作规律。如图三,通过记录豆浆机开始到结束时的功率变化,可以知道豆浆机在一个流程中,在结束前,实时功率低于5瓦的连续时间不会超过2分钟,基于这个数据,可以改用米家智能插座3,定时通电后,再设置如果功率连读低于5瓦超过2分钟,就自动断电,既保证豆浆机完成一次全过程,也可以及时断电。

网友B:
看几次就不想看了 还得掏手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几次就不想看了 还得掏手机出来

如果没有采集电器实时功率变化历史的需求,确实没什么用,手机中的App都不想打开

网友:
看几次就不想看了

网友C(2025-02-13):
以前的米家插座,空调伴侣都有这个曲线功能,我最近想再买一个监看家里电器功率的实时变化,都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米家插座,空调伴侣都有这个曲线功能,我最近想再买一个监看家里电器功率的实时变化,都下架了 ...

这个是aqara空调伴侣升级版才有曲线,其他的空调伴侣插座或者智能插座都没有,小黄鱼上可以买二手的aqara升级版,大约80元,曲线好像是每10分钟记录一次功率。而通过米家智能插座升级(带2USB口)版,可以通过电脑在局域网里获取更实时的功率,甚至每秒读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