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裙升级惊魂

楼主(2024-12-15):
自己组的all in one系统(可以看这里),用的是pve系统,两块盘,虚拟黑裙和虚拟win系统,一直运行挺好,黑裙用的是7.1系统,

因为docker用不了,说是7.2里的docker升级成了Container Manager,好用,就想着升级一下

检查了下,发现之前的引导arpl过时了,现在都用rr,就下载了,刷到u盘,插到机器上,在升级前,把系统做了备份

把U盘加载到群晖系统上,开机启动,安装系统,挺顺利的,升级到了7.2

后来发现升级后mac地址变了,因为之前买了一个序列号,再次进入rr引导修改了mac,然后引导,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群晖启动不起来了,选了重新安装,还是加载,都是进入引导就重启,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

然后想到了之前备份过,选择了恢复,恢复时提示说要删除之前文件,就没注意直接点了(严重误操作),接着升级失败,

群晖的系统盘都不见了,是升级是把盘删了,然后又恢复不了,不知道这个pve的备份系统是咋搞的,群晖系统就这么没了

包括机器的配置都不见了,pve的VM磁盘群晖的两个镜像不见了,一下子慌了,网上找了pve系统是否可以恢复镜像都没有答案

冷静下来分析,现在手头就剩下一个备份,点开备份,可以看到原来的配置

按照这个配置重建了虚拟机

网上找了,说可以把rr引导镜像写入虚拟机盘做引导,我下载了一个liunx系统,作为启动盘,用里面恢复系统的dd功能,再把rr镜像放到pve里,加载成光驱

liunx引导起来,lsblk看清楚分区结构,使用 dd if=/dev/sdc  of=/dev/sda  将rr引导写入虚拟机第一块盘,写好后,重新rr引导安装群晖7.2

重启后,群晖系统安装好,现在是个空系统,然后找到之前备份的群晖配置,恢复

再将硬盘直通开启给群晖,再次进入群晖系统,提示发现硬盘

这时候提示发现以前的数据盘,是否初始化硬盘(千万别点)

直接选择在线重组,硬盘就回来了,由于系统是空的,重新安装了需要的套件,可能是之前的套件配置都在存储硬盘上,装好配置就回来了

到此这次惊魂之旅也算是解决了,基本上没什么的大的损失,这里随便写写,给大家看看吧

------------笔记------------

1. pve备份要注意研究,不能随意恢复
2. 这次是群晖系统盘搞丢了,存储盘还在,理论上损失不大
3. 7.2虽然升级了Container Manager,但是还是没法直接用,得科学才能获取镜像
4. video station被取消了,强制卸载

网友:
这一拨操作,让人看了也惊心,备份确实重要。
6、7月左右也搞了一次恢复,三盘中一个硬盘坏了,还好,数据都恢复了。说明只要不误操作,群晖还可以可以保住数据的。

网友:
还好没什么大事

网友A:
pve备份不是说包含那个conf配置文件和虚拟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e备份不是说包含那个conf配置文件和虚拟硬盘吗

很奇怪,选择恢复备份,它都会先删了原来的镜像,删了之后,它自己又恢复不出来,然后报错退出,造成后续都操作都没进行,导致虚拟机的配置也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选择恢复备份,它都会先删了原来的镜像,删了之后,它自己又恢复不出来,然后报错退出,造成后续 ...

听你这么说,我又用上了我以前的手艺,用rsync将/etc备份到/home/debian,再备份整个debian目录

网友B:
rr是什么,好久没有搞了,以前都是用arpl,现在转飞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r是什么,好久没有搞了,以前都是用arpl,现在转飞牛了

arpl停止更新了,rr是新的引导,功能基本一样,支持更多新的系统和型号

网友:
数据还是需要搞一个线上备份,一个冷备份。 这东西没了就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