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2760p笔记本电池 OT06更换103450方形电芯并解锁

楼主(2024-12-15):
还是跟上次一样,此贴旨在用于教育目的,是提供对电子元件、电路或相关主题的见解,对于任何原因造成的伤害或损失,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上次宏碁AS10D61解锁效果实在是太好了,60Wh容量,外壳严丝合缝的粘起来的,除了标签被电池液腐蚀过以外跟新的一样。

这次我玩点新鲜的。18650电芯玩了那么多次了,玩腻了。聚合物电芯又容易鼓包还很难配电芯。
在某鱼上面看有惠普2760p卖,买了个回来玩。机器玩起来是爽,二代酷睿i5的机器竟然是16:10的IPS屏!原装电池是魔力的,能用但又用不了太长时间,但又不忍心拆开换,所以只好咸鱼上面又买了一个OT06 三星代工电池,这次真的是坏的。

这下好了,拆给大家看,这次这个东西是真的远没有宏碁的好拆。惠普好多电池用了一圈跟502一样的硬胶,只有把这个胶划开后才能撬,不然电池壳100%粉身碎骨!!
之前拆过惠普8710w电池,知道有多难拆。这次有经验了,先去买一整套工具,然后,撬棒、片刀、刮刀、加上一字改锥和手指甲一起上!
原理是这样的,先找个容易插工具的地方,片刀插进上下壳缝隙里面。慢慢的开始能划多深多远就划多深多远,划完在原先入口那里插入刮刀,边上再上一字改锥,轻轻的开撬。这样子逐渐的一点点的拆,有时候甚至可能用到手指甲,小心别劈指甲别划手!
最后开的差不多的时候,差后面那一边的时候,开始用撬棒开始在电池里面轻轻的撬,划,目的是把里面的白胶划开,不然这个壳掰开一定碎,千万不要硬挫电池!

慢慢的,这个壳子终于开了。除了因为电芯鼓包这个电池壳本来就碎的以外,也就是白胶夺走了电池壳一小块罢了,粘回去就行了
拆开了后多拍几张照片,记住这个电池怎么装回来的。拆完后把下壳的白胶全部刮掉,这个刮刀是真的好用,一分钟这么多白胶全部脱落了!

这里是103450方形电芯,这个电芯跟18650最大的区别是它的铝壳子是正极,不是负极!!负极是那个塑料的带保险装置的那一面!
电池主控需要刮看看我有没有中彩,刮开揭晓BQ20Z65主控,跟上次BQ20Z95几乎一样!那解锁是肯定没有问题了!
在忘掉之前,下一步我把原先烧保险的装置破坏,免得烧我没坏的保险丝。由于这次这个保险丝是贴片的,这个有点麻烦,最后找到那个烧毁它的二极管,把那根线直接用片刀在PCB上面划断

内部设计倒是还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好装
然后就在某鱼上面买了一些最好的松下NCA103450 2350mah拆机电芯。买这些电芯的话,一定叫卖家帮你点焊好一块镍片!我后来发现,铝壳超级的不好点焊,我手贱拆掉了一块镍片然后就后悔了!

原先连接到电池板的镍条看设计是点焊在连接电池的镍条上面的,那我就把它原封不动拆了,后来焊在组装好的新电池组的镍条上。中间有两个黑色的绝缘挡板,原封不动的拆掉然后粘在新的电芯三组的中间,继续保证绝缘
点焊就直接把我0.1mm镍条点焊在卖家点焊好的镍条上面就好了,组装起来挺快的,就是那个靠边角的那个连接由于空间狭窄搞了半天才对上,我镍条搞得歪歪扭扭的

装好了插CP2112开BE2Works来破解,马上发现,的确惠普改了解密密钥,BE2Works在0%电量的时候可以破解

还是跟那个宏碁AS10D61一样,重置密钥,读取EEPROM,点击星星来清除PF Flag,等待CP2112闪灯。。。然后发现还是锁的。。。

我想行吧,可能BE2Works对这个固件有点疑惑,打开内置SMBus工具,输入SMBus命令,rbl 62读取PF Clear的密钥,转换为Big Endian然后ww 00 xxxx输入两遍清除PF。。然后还是锁的。。。

然后我甚至也尝试改循环次数,写入成功,但是读取还是没变。。。这么离谱的吗。。

最后无奈只能回家慢慢检查,惠普有个HP Battery Check的应用,可以在高级模式下显示每个电池的电压(因为这是11.1V电池,其中有一组是0)。然后发现这些电压数字是乱的。。。怎么会这样。。

我也用了DJI Battery Killer试试,电压也是同样的怪。然后发现那个边角的连接是我唯独在电池板侧动过的那个,在我用万用表笔量的时候碰到了,第二组电压会变!
松手后电压从3.8掉到0.69。。。

醉了,惠普的设计竟然是那个镍条的洞和跟主控连接的铜片不是一个,需要有足够的焊锡堆起来连接起来!
没办法,不能去我单位工作室了,大晚上的江湖救急跑出去找个五金店买个烙铁,焊上再说

焊上发现这些电压终于正常了,电池板肯定锁了
再次点击星星按钮,然后再点击i来读取主控状态,PFStatus没了!

确保真的没问题了,我装了里面一半的壳,发现终于可以正常充电了
最后再拿出来,用那个烙铁把我划断的那个烧毁电路接上,再把我那个歪歪扭扭的镍条跟温度计和pcb背面做好绝缘。电池上面点几滴手机屏幕胶水粘在背壳上面确保不会乱晃

至于说这个裂开的下壳,先用502粘了一通,然后为了加固和最大化绝缘,我剪了一块胶带然后用502把胶带粘上。这样子有薄薄一层502在整个壳子内部,然后即使塑料裂开了也不会散架

干的差不多了后开始涂那个胶水,周围涂了一圈,然后粘上。毕竟这次这个壳子原厂大部分靠胶水的力量,没有多少卡扣,那就只能整包沃尔玛的铁夹子都上!

粘完效果肯定远没有那个宏碁电池好,这个电池成色本来就很烂,能安然无恙的装起来、能够轻松的在电脑上插拔就已经是奇迹了!

网友:
看了学一学,看看能不能也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把关键步骤突出出来 看着更容易一些。

网友:
太专业, 看看热闹,佩服楼主

网友A:
很多厂家锁电池,就是怕第三方的公司搞假冒的,换了用户原装的

是不是??

楼主:
如果嫌上面帖子太长,可以看这个简化一点的摘要:
1. 拆开电池壳,这里几乎全部是502粘上的,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划开胶才能开始撬!
2. 拆开后多拍照片,看清楚原先镍条都是怎么连接的。103450铝壳是正极,塑料头带保险丝是负极!
3. 把原先电池组拆掉,连接电池板的镍条可以重复使用,也可以自制一些新的。看清楚把镍条上下面的白纸和电芯中间的黑塑料贴纸等绝缘材料留下重复使用
4. 揭晓你电池板的主控型号,最好拍一张照。检查保险丝有没有烧,烧毁了要换掉(或换成线)。没烧掉要临时把烧毁电路破坏,我这里用片刀把电路划断
5. 用原先的图片做参考,焊好6节103450替换电芯组,我这里会使用原先的所有的绝缘材料,以及去电池板的这几根镍条,保证原厂的安全级别
6. 装上电芯,最好能试着放进带标签的一面的壳看看能不能不膨胀塑料壳完美进去
7. 电池针脚搞清楚,连接CP2112,打开BE2Works。BQ20Z65如下操作(最好每个步骤截一张图):

     - 点击左边的下载按钮读取电池信息,看电芯电压除了一组为0以外其它三组是否正确读取。如果电芯电压不显示也有可能是电池接错了!
     - 选择BQ20Zxx主控,点击i按钮读取主控状态。这里会说有没有锁板以及锁板的原因
     - 点击右侧下载按钮读取EEPROM。如果提示无法解密,确认电量为0%,然后点击钥匙按钮破解。读取EEPROM成功立即存个备份
     - 点击星星按钮进行PF锁死状态清除。点击一下就可以,然后不要动,看CP2112上面过一会闪灯才说明成功
     - 再次点击i按钮,如果操作正确,PFStatus栏应该消失,Safety Status为OK。这时最好再次读取EEPROM再次保存一个备份
8. 惠普电池插座是正常情况下一直带电的,直接用万用表应该量出正常电池电压
    - 这款机器机身是镁制的,要是上机测试一定要做好绝缘,不要跟D壳短路!
9. 对电池壳所有需要修理的地方进行修理,我这里电池壳成色比较差,502用了半瓶下去。里面我用502粘了胶带做加固
10. 拍数张照片,一点点检查电池组装的有没有任何地方需要加绝缘的。看清楚了,不然用的时候后悔!如果想要恢复保险丝功能,还原保险丝烧毁电路。
11. 电芯一面最好点上几滴类似T7000粘手机用的胶水,保证电芯在使用中不会晃动
12. 电池壳周围涂一圈T7000胶水,用夹子夹起来,等几个小时干,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厂家锁电池,就是怕第三方的公司搞假冒的,换了用户原装的

是不是?? ...

这个有很多种原因,肯定怕某些人擅自自己改装电池,要是太简单怕有很菜的人来玩这个,绝缘做不好起火了,还要这些大厂赔钱
要是太简单的话到时候某鱼上面全是半桶水的卖一堆不靠谱的改装的电池,这个我听起来都很害怕
当然,厂家它们肯定也巴不得你电池坏,好换电脑
最早94年普及锂电那10年内的锂电电池板当时都是有想尽了方法救活你电芯的功能,现在哪有。。有点问题就锁,联想戴尔这方面做的最过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嫌上面帖子太长,可以看这个简化一点的摘要:
1. 拆开电池壳,这里几乎全部是502粘上的,需要用各种各 ...

楼主,请教一下,解密时需要电量为0 ,如果新换的电芯电压满电的话,是不是还要单独先给电芯放掉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解密时需要电量为0 ,如果新换的电芯电压满电的话,是不是还要单独先给电芯放掉电呢? ...

这里指电量为0意思是电池板显示的电量表为0%,要是换电芯的话99%的概率接上的时候默认赋值0%。要不是的话断电15分钟再接上
要是电池没锁板没换电芯想调参数的话那的确需要放电到0%
但是话说回来,换新电芯最好不要满电。我一般上电芯都是3.2-3.5V电的样子,这样要是真的组装的时候出了问题,威力要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指电量为0意思是电池板显示的电量表为0%,要是换电芯的话99%的概率接上的时候默认赋值0%。要不是的话 ...

非常感谢您发的这些教程同回复了,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对于老电脑来讲,换新电池已经不太现实了。

网友:
有时间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我的HP Chromebook13 G1 锂电池,
超级好拆的。

网友:
太专业,我只能围观看热闹。

网友:
破解的设备哪里买的?

网友:
能给苹果macbook air的电池解密吗?就是取得电池管理使用电池不被锁。很多电池还可以用一下未鼓包。甚至有些是新电池闲置不用久了电压降低了也被锁了。

网友:
感人的能动性

网友:
破解程序从哪里可以得到?都能破解哪些芯片?

网友:
学习了,成本和成品那个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