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雅格YG-3903小台灯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4-12-15):
雅格YG-3903小台灯使用的铅酸电池失效了,改为18650锂电池供电

灯珠部分

type-c口4056充电小板

二合一胶合

泡棉粘合固定并焊装18650锂电池

拆除的AC插脚部件

改装完毕

网友A:
拿称称一下,18650搞不好要轻些,而且重心也变了,整点铁块配重一下吧

网友:
led换了。。老的亮度不行,

网友B:
灯珠直射会比较刺眼,如果有硫酸纸,贴一层上去会好很多。老哥的充电口改得太隐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直射会比较刺眼,如果有硫酸纸,贴一层上去会好很多。老哥的充电口改得太隐蔽了 ...

感觉最大的难题就是充电口改装----这里就投机取巧了!

网友:
看灯光,蓝光偏多伤眼,灯板换成暖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称称一下,18650搞不好要轻些,而且重心也变了,整点铁块配重一下吧 ...

比原来的轻些,还可以用

网友:
我还有个雅格的电蚊拍

网友:
灯板不行,买一块贴片LED灯板换上。

网友:
加块4056,用手机充电器就行。

网友:
C口在底下充电不方便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网友:
充电板改过的吧

网友:
应该想办法塞2个进去,续航长点好些

网友:
草帽灯

如果有空间可以多塞几节18650

网友:
立创打块铝基板的贴片LED灯板换上,草帽太垃圾了

网友:
我也改过,灯板扔了,直接一个蛋黄灯珠比这强多了……

网友:
必须改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最大的难题就是充电口改装----这里就投机取巧了!

C口比以前的安卓口好改,两头用钻头打孔,中间用小刀割开,能弄的好看一点。
以前的安卓口开口就很麻烦。

网友:
充电口在底部,充电时需把灯放到,有点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