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刚买的4.2V充电器,只有一个整流管

楼主(2024-12-15):
用红包后花了0.52,虽然便宜,但是货确实不咋地,给大伙儿瞧瞧:
外壳非常小,只有大拇指那么大:

就这货,输出电流能够有500mA?

没有一颗螺丝(上面的那个是假螺丝,塑料的),四角都是卡扣,为了无损伤地拆开,花了不少时间,看看小小的电路板:

节省到了极致,220V整流二极管只用了一只1N4007,RCC的电路,开关管是13001:

输出整流二极管用的是1N4148,输出电流你竟然敢标500mA?!

还好,没有省掉光耦和红绿LED指示灯。

网友A:
能省就省型号!

网友B:
有光耦,已经很实在了

不过用锂电池充电器改效果更好

网友:
买来干啥用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网友:
半桥整流的吗

网友C:
自从有了电源芯片,这种自激电源就很少见了

网友:
4148最大电流是60mA,盒上之敢标500mA?

网友:
RCC电路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省就省型号!

确实太省了,外壳、元件、导线都省到极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光耦,已经很实在了

不过用锂电池充电器改效果更好

唯一的亮点就是光耦吧?

楼主:
给电池用线焊接的头灯充电。

楼主:
单独一只二极管整流,应该叫半波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有了电源芯片,这种自激电源就很少见了

估计是厂家为了去分立元件的库存。

网友:
薅点充电座,4056,自己改。

网友:
这货居然还配光耦,够奢侈的

网友:
输出用1N4148整流,虚标的厉害。

网友:
测一下能跑多少

网友:
做工太差了

网友:
能省的都省了,换个好的吧

网友:
螺钉居然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