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能防水盒之可调电源模块_XL4015E——便携电源

楼主(2024-12-15):
看了下XL4015E最新版的可调电源模块,4位数码管 有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等显示,卷后8.8  ,

通电试了,显示精度还不错,于是想做个外壳安装好,红包后0.33拿下防水盒,挺厚实,

显示电压电流轮流显示不符使用习惯,翻出以前买的3位电压表,电位器换带柄的好调节,配上24V2A的开关电源,方便携带,数码管我拆下焊到板子背面 ,数码管是7脚的精简驱动方式,

盒子内部空间还有,于是加装2个USB车充板子  方便USB充电用,原模块的USB是要调好输出电压为5V才能用,装了车充板子,随时都可以使用方便

下面是全面安装优化的图片

最后附上模块的使用介绍

.作为具有过流保护能力的普通降压模块使用

使用方法:

(1)按右侧按键,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压】界面,调节“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您想要的电压值;

(2)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流】界面,直接短接模块的输出端(找条粗的导线短接输出端即可),此时调节“恒流电位器”使数码表上的电流值达到预设的过流保护值;(比如板载电流表显示的电流值是4A,那么模块最大电流被限制在4A,电流到4A时红色指示灯亮)

(3)接上负载,工作。

2.作为电池充电器使用

不带恒流功能的模块是不能用来给电池充电的,由于耗完电的电池与充电器的压差很大,导致充电电流过大,造成电池损坏,所以开始的时候要对电池使用恒流充电,当充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动切换回恒压充电。

使用方法:

(1)确定电池的浮充电压和充电电流;(假如锂电池参数为3.7V/2200mAh,那么浮充电压为4.2V,最大充电电流1C,即2200mA)

(2)空载条件下,将模块的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压】界面,调节“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浮充电压;

(3)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流】界面,直接短接模块的输出端(找条粗的导线短接输出端即可),此时调节“恒流电位器”使数码表上的电流值达到预设的充电电流值;
(4)充电转灯电流默认出厂为0.1倍充电电流;(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流是逐渐减小的,逐步地由恒流充电转为恒压充电,假如充电电流设置的是1A,那么当充电电流小于0.1A的时候,蓝色灯灭,绿色灯亮起,此时电池充电完毕)
(5)接上电池,充电。

(步骤1、2、3、4为:输入端接电源,输出端空载不接电池)

3.作为LED恒流驱动模块使用
(1)确定您需要驱动LED的工作电流和最高工作电压;

(2)空载条件下,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压】界面,调节“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LED工作电压;
(3)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流】界面,直接短接模块的输出端(找条粗的导线短接输出端即可),此时调节“恒流电位器”使数码表上的电流值达到预设的LED工作电流;

(4)接上LED,试机。
(步骤1、2、3为:输入接电源,输出空载不接LED灯)

网友:
造价有点高,不符合我等垃圾佬的风格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网友A:
这种电位器寿命很短

网友:
这种不适合调来调去吧?

网友:
那两个电位器不适合在这用,调好再不动还行,拧不了几次就坏了。

网友B:
这种模块作充电器用最好加一个防倒灌的二极管,防止电池电流倒灌,损坏模块。

网友:
楼主改造不错

这种模块操作比较复杂,使用不注意就会炸鸡

网友:
电位器装侧面只开圆孔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块作充电器用最好加一个防倒灌的二极管,防止电池电流倒灌,损坏模块。 ...

好建议,充电时注意,主要是用来便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位器寿命很短

调的次数有限。坏了再说,主要便携使用

网友:
做工有待提高

网友:
做得还不错,可以接着再做一个功率大些的,可以不同场合使用。

网友:
做工还能提高一点点

网友:
又是开孔又是打孔的
好像不防水了吧

网友:
楼主这还是多板机

网友:
调节电压的可以用多圈电位器,这种的好用而且不容易坏,我用的板子跟你的一样,放心吧耐用的

网友C:
问一下:
当电流达到设定的最大电流时,恒流状态灯亮,此时的电压显示多少,还是设定的电压值吗?
如:工作电压设定为12V,最大电流设定2A。接上负载,调整负载使电流达到2A,此时输出电压还是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当电流达到设定的最大电流时,恒流状态灯亮,此时的电压显示多少,还是设定的电压值吗?
如:工作 ...

你好,恒流灯亮时是恒流工作,电压会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