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红米note7pro摘掉电池后不开机了

楼主(2024-12-15):
电池拆掉了,直接接了5v电到电池板上,不开机,测量主板上有电,求助下老师傅,怎么处理下。
看到有的地方说加二极管

网友A:
把电池去掉。然后插电试试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note7是玻璃后盖的,否则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B:
电池保护板是接4.2v电池的,接5v会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C:
接一个电容代替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是接4.2v电池的,接5v会不会出问题了?

嗯嗯,那应该串接个什么样的二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去掉。然后插电试试看能不能开机。

肯定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一个电容代替电池看看。

我看首富那里有降压模块,我去买一个试试

网友D:
串联一只1n4007试一下,不要串联快恢复管,肖特基管等,压降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一只1n4007试一下,不要串联快恢复管,肖特基管等,压降太小。

从马首富那里买了个5v转3.7v的降压模块,应该好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联一只1n4007试一下,不要串联快恢复管,肖特基管等,压降太小。

现在手机开机要2A多电流,1n4007只有1A,想直接插线供电,可以找个不用的充电器改下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手机开机要2A多电流,1n4007只有1A,想直接插线供电,可以找个不用的充电器改下电压试试 ...

那就再并两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