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戴尔的主板,一开始觉得性能垃圾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做那真是牛

楼主(2024-12-15):
偶然间得到好几个主板,戴尔的主板,朋友说是i3-7100u的,感觉挺垃圾的,感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他说能做nas,一开始我是没想到。查了一下,我擦,正正好好,性能正好,简单搞个单盘双盘nas无敌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开机键怎么解决?

有的nvme座子没有,但是我感觉能补上

看看这个性能和功耗,感觉可以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主板开机排线应该怎么接呢?就是下面这个8pin翻盖座子,直接尝试短接吗?会不会bom

网友:
看这意思,带硬盘接口和独显的型号应该存在?

网友:
真不错,竟然能得到这么好的板子,羡慕

网友:
最难的是找合适的外壳。。。

网友:
好像是一体机的主板,需要专门的机箱吧

网友:
装个机箱,机箱自带按键开机连线,或者某多多上买个开机线

网友:
飞线,只管飞就行了

网友:
这板子接口方向很另类啊,找个其他的排线引出来再飞线靠谱点

网友A:
找个10uF的电解电容,负极接地,然后正极逐个脚接触一下就能找出哪个是开机了。换一个脚前短接电容两端放电。

网友:
sata口呢?,,硬盘接口太少

网友B:
一体机的拆机板子,缺点就是SATA口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10uF的电解电容,负极接地,然后正极逐个脚接触一下就能找出哪个是开机了。换一个脚前短接电容两端放电 ...

感谢,感谢。您这方法安全很多我都是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的拆机板子,缺点就是SATA口少

其实有个很严重缺点,就是显示问题

网友C:
1、没有标准sata接口,扩展只能靠USB
2、电源启动按钮需要找原装排线按钮,不然飞线需要很小心。
3、扇热器不知通用的一体机或ITX的是否合用?
4、看电源接口,是戴尔专用的,印象中是19V的,不好找。
5、设备的接口与一般不一样,做机箱需要另外定制,不好搞。

网友D:
dell的圆口电源是三芯的,有一条信号线。非dell电源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l的圆口电源是三芯的,有一条信号线。非dell电源不开机

十年前大学时候就淘过ic做戴尔转接线,这个简单,退一步,二手现在便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没有标准sata接口,扩展只能靠USB
2、电源启动按钮需要找原装排线按钮,不然飞线需要很小心。
3、扇热器 ...

大哥全都卖还不如直接买成品nas了
带一个原生SATA接口,单盘够了,多盘可以考虑m.2转,但我觉得这个板子这么低功耗单盘王者。开机线用了不到一分钟就试出来了,电源就戴尔笔记本电源。机箱只能DIY了,过几天拿废交换机盒子搞个单盘nas

网友:
图片右上角不是有开机键的排线吗
自己DIY一条就好

网友:
开机线可以测到的吧,插上电待机状态,用万用表测量每一个引脚的电压,有3.3V的就是power button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