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水机———自制数字压力表转接头

楼主(2024-12-15):
现在帮别人装机,都采用数字压力表控制有桶纯水置换方案。

这两天又有俩邻居找上门来,请求帮忙装两台纯水机,要求零陈水,要与我家配置一样,好吧,摒弃普通控制器,采用数字压力表控制,以前用数字压力表时会遇到一个接口的问题,数字压力表体积比较大,接口为四分螺纹,用四分直接头会使体积变得更大,需要转接成二分快插(螺纹也行)弯头,最好还是活接,因为要调整方向.

找卖家要的转接头螺距与纯水机配件二分螺纹螺距不同。

找遍全网,也找不到合适的转接头,只好自制,这次再做两个。

数字压力表,接口是四分螺纹。

质量很好的二分快插弯头、波纹管接头螺母、波纹管垫圈、硅胶密封圈,弯头的另一端是快插硬管,本不喜欢这种硬管快插,但手上暂时没有两头都是母头的二分快插弯头。

这种弯头外径刚好能通过波纹管螺母内孔,且上端直径比下端略大。

正好可以套入波纹管垫圈,且直径粗一点的部分像法兰一样能被波纹管垫圈挡住。

动手吧,拔出卡圈。

取出两个密封圈,这是质量好的,普通货只有一个密封圈。

去除外圈。

将内圈削掉,削平。

经此一役,成了一个迷你烟斗。

套入波纹管垫圈,刚刚好。

套入波纹管螺母,垫圈外径与螺母内径相差无几,可保证卡住弯头不会滑脱。

装上硅胶密封圈。

拧在数字压力表上,效果刚刚的。

活接,保证了数字表可三百六十度安装,弯头,保证了最小体积。之前做过几个,没有记录,使用证明安全高效,成本极低。

网友A:
欧根老师:有思路,而且,成本都不高

最近,我就发现论坛人气不旺了

我私下里推测会不会与

论坛整活有关系

精华帖阅读设门槛了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得慢慢看慢慢分析是怎么改造的,以后直接自己改

网友:
这和压力罐是一个原理

网友C:
套入波纹管垫圈是神来之笔

网友:
看着还不错,有空也改一改

网友:
没玩过纯水机

网友:
一门心思找到合适的了

网友:
好方法,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得慢慢看慢慢分析是怎么改造的,以后直接自己改

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入波纹管垫圈是神来之笔

也是被逼无奈,全网都没有合适的接头。

网友D:
这种也不符合楼主的需求吗,我之前买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也不符合楼主的需求吗,我之前买过这种

我也是用的这种接的水路,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也不符合楼主的需求吗,我之前买过这种

可以,但角度受限,拧紧后水管角度不一定合适,回拧又怕漏水,还是活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根老师:有思路,而且,成本都不高

最近,我就发现论坛人气不旺了

论坛人气确实不如从前,只怪咱们水平太低,发不出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不然也可以吸引一些人气的。

网友:
想着要给父母也装一套净水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人气确实不如从前,只怪咱们水平太低,发不出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不然也可以吸引一些人气的。 ...

欧根老师想法是好的,其背后,都是注意力经济

你能想到吗?小红书站内日均搜索量接近百度了

之前,做好一个网站论坛,靠广告投放,活得就挺好

现在,广告投放都被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哔哩哔哩拿走了

近日开始,阅读精华帖需要大量家元,也许短期论坛靠出售家元获利

但长远是饮鸩止渴,百度这种传统互联网都凸显疲态,没办法,自然规律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

网友:
奇思妙想,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也不符合楼主的需求吗,我之前买过这种

这种不能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