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显示屏竖条纹

楼主(2024-12-15):
请教,显示器竖条纹,是什么问题?

逻辑板

电源板好像没有问题,5v输出正常。

网友A:
与主板连接的排线坏了

换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主板连接的排线坏了

换个新的就好了!

谢谢,金手指用酒精擦擦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排线问题偏多。

网友:
多刷刷抖音,问题有没有可能在液晶屏幕的电路板,也叫逻辑板上逻辑板与液晶链接问题得者

网友:
这种排线比较容易处理,有些显示器排线压在屏幕上的就难了

网友:
还好只是排线脏了,如果不是排线问题就考虑屏问题了。

网友:
羡慕会自己修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或逻辑板坏了

网友:
羡慕用酒精擦擦就能修好的显示器和运气

网友:
排线或者屏有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面板损坏了。

网友:
屏幕或者连接线有故障呗,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