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显微镜收到后简单做了个支架

楼主(2024-12-15):
收到坛友的电子显微镜,今天有时间简单做了个支架,材料真不好找啊,不过垃圾佬都会想办法,把不是一起的不搭边的东西硬是组装成一个玩意儿。

这灯罩在老化了,半黄半白的

这里出现了裂缝,实际上已断裂

试了一下,用灯罩效果不是很好,怎么调试都很模糊

取下灯罩在不断的调试下看文字还将就

这是快递里的小卡片

下面是一块电路版,先看文字,也是不断调试下先的清楚一点的看一下

看芯片上的字迹不是太理想

显微镜灯珠4颗亮度不一样,有2颗衰减的很厉害

还没手机照的清楚

下面就是做支架的过程。这物品是空调上的排水管

口径略小一点,外面有卡扣的可以,但内径塞不进去

先进行切割不要的部分

内径塞不进行

打磨内径

可以正常塞进去了

就办法要固定。找了螺丝,那弯的物品是以前吸顶灯的支架

这个物品不知道是干啥的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线卡

下面组装试试,线卡是保护显微镜的,防止螺杆顶住时产生痕迹弄坏了

组装的效果

固定到手机支架上

装好试用就这样了,以后有找到的其它合适的材料在弄一个

产品总体来说效果不是很好,距离灯光都不好掌控,有时要辅助加光源,有时还要斜着照才好点。

网友A:
这个是掏耳朵用的那种吧?

网友:
这个不错,特别是近视+老花的人在维修的时候使用。

网友:
像素太低了,确实不如手机的效果。

网友:
这么细挺小巧的

网友:
支架做得巧妙,这成像效果确实有点一般

网友:
确实看得挺清楚

网友:
这个感觉比手机拍照好不到哪去

网友:
让我折腾的话,不考虑美观只考虑实用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旧轴承当底盘,铝线当支撑,然后一个小燕尾夹来夹着这个摄像头,要是考虑美观的话,就旧电脑摄像头的底座加原机的蛇管再加一个燕尾夹或者其他类似的夹子

网友:
像素太低了

网友:
有点年代了

网友:
也就一个玩具级的摄像头,维修根本派不上用场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还有光碟安装盘

网友:
玩具级的摄像头

网友:
带驱动光盘,不多见了

网友:
看来分辨率还行

网友:
不错,手机的照相机也可以有较好的放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掏耳朵用的那种吧?

不是,这玩意儿头部比较大放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