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赏析测试一款进口带PFC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4-12-16):
       翻出一个无外壳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板子,正面是寻常的变压器、电容,但看到背面做工,感觉属于天花板级别,顿生祟敬之心。
荧光灯虽已退出舞台,但这款值得赏析。由于这款镇流器没有外壳,查不到品牌,从用料判断是美国品牌,1999年左右生产。

      主要特点:1.采用IC控制主动PFC及半桥驱动;
                      2.关键的采样、振荡回路电阻用精密电阻;
                      3.芯片供电及采样滤波采用钽电容;
                      4.线圈采用高温漆包线绕制;
                      5.刷三防漆。

板子上没有品牌LOGO,只有几个代号

敷铜面刷了三防漆

交流输入整流桥

整流桥后滤波电容0.33uF

PFC电感带反馈绕组、安森美续流二极管,电感采用高温漆包线绕制。

PFC控制器MC33262

PFC滤波电容,2个红宝石250V33uF串联,电容上标注T9936判断产于1999年。

PFC开关管摩记3N60

开关控制器D388E,查不到资料。IC上也有99数字,与电容相似,判断产于1999年。

半桥开关管IR公司FRC20(2A  650V)

输出电容1n5  2000V

蓝色精密电阻太养眼了、黑色钽电容。早期FLUKE289上也是采用黑色钽电容,后改为黄色钽电容,据传黑色钽电容是军用,不知真假。

为了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特地画出电路图,其中蓝色标记的是精密电阻,钽电容也作了标记。

下面进行一些测试

由于不知其功率,所以用镇流器接家里有的雷士1.2米21W  T5灯管进行测试。

输入功率38W,超过灯管额定功率21W

功率因素0.98

对比原装雷士镇流器

PFC滤波电容不接灯管时电压高达490V。

带载时电容电压

PFC芯片和开关控制芯片工作电压

输出灯管的交流频率

灯管点亮时两端交流电压有效值

由于是高频电压,UT60E(有真有效值但带宽只有2K)和F19(非真有效值表)均显示偏大。

灯丝电压有效值约5V,用UT60E和F19测量偏得离谱。据了解以前显像管电视要测灯丝电压6.3V,也是高频15K左右,那时大多只有指针表,测的值偏小,一般采用经验值应付,如果指针表测到6.3V就超压了。

灯丝冷态电阻

据了解镇流器谐振输出电压可达千伏,为了测量验证并避免误伤F289,特地买了玻璃釉1000:1高压分压电阻。下单的是100M/100K,没想到卖家寄了2M/2K,后面补寄了一个。

测试一下。1%精度,100M这个偏小点但也达标,2M那个比较精准。

用100M的接在PFC电容两端测一下,基本没问题。

本以为可以接在灯管两端测电压,没想到高频交流干扰太大了,没法测,由于没有足够的高压二极管组全桥,于是采用半波整流滤波后进行分压测试灯管两端最高电压。

为了防止击穿,用3个FRC20体二极管(G  S短接作为二极管正极,D为负极)串联,接一个36n 1000V电容滤波,然后由100M/100K进行分压。

下图采集到最大电压为0.596V,大家脑补乘以1000,就是接近600V,

这是启动时电压变化趋势

这是先拆掉灯管再接入灯管瞬间,捕捉到电压突变峰值965V。

小插曲,在空载测试时,可能影响到开关电路开关时序,造成后级2个开关管软击穿。

软击穿,测体二极管正反向均为0.15V左右

正常的正向0.543,反向不通。

损坏的2个管子和保险管

与另2款镇流器对比,左边是雷士T5 28W,中间是欧普55W环形灯管。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
,这样的电子镇流器确实少见

网友:
测试太专业了,羡慕楼主的万用表

网友:
拆解、测试详细,这种荧光灯镇流器少见

网友:
看工艺就不是

网友:
漂亮货,工具更漂亮

网友:
好镇流器能让灯管寿命延长不少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还是红宝古电容。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看起来很工整啊
原来测量它需要这么复杂的准备工作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这板子做工选材确实都蛮好的。

网友:
做工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用料好,有专用芯片。我拆的只有功率管自激。

网友:
做工真不错,楼主的照片拍的很清晰

网友:
有预热功能的电子镇流器

网友:
高级荧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