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声喷雾陶瓷片的细节

楼主(2024-12-15):
一个小盆友的喷雾器不出雾了,拼夕夕换一个,看看陶瓷片的细节,中间好多小孔

好多小孔

背面,看不出来水是怎么透过的。

透视以后的效果

激光打孔,7um小孔。

雾化原理可以参考以下视频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4d30c6b000000001700ef05?app_platform=android&ignoreEngage=true&app_version=8.65.0&share_from_user_hidden=true&xsec_source=app_share&type=video&xsec_token=CBdJ5dznSfCkXW5vUw4T9qGQ0BvX4cBUHNZzWWJkXqJ4Q=&author_share=1&xhsshare=CopyLink&shareRedId=ODoyNjo1Rjk2NzUyOTgwNjZJOTg0PkdN&apptime=1734268706&share_id=659b9c4749034089994fa8645ed85996

补充一下,微孔的激光加工工艺

网友:
谢谢分享,微孔雾化还是用的超声波了。

网友:
就是靠通电震动,然后微小水珠被吹起来吧

网友:
微孔雾化还是用的超声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网上不是说自来水雾化后,人会把水中的氯也吸进肺里面去麽

网友:
这么小的孔会不会容易堵塞啊

网友:
后面的棉棒也有可能会堵塞,造成毛细效应失效,供不上水。最好不要干烧

网友A:
这玩意有单独卖的啊,记下了,以后加湿器坏了可以换了

网友(2025-08-15):
用纯净水,别用自来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单独卖的啊,记下了,以后加湿器坏了可以换了

多的是,三类:电源板、喷雾板、固定在铁疙瘩上的喷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