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第一次维修更换平板电脑的USB口,只成功一半

楼主(2024-12-15):
戴尔5175平板电脑的tyep-C充电口严重接触不良,很难充进电,于是决定自己维修它,
此前没修过这么精细的东西,为此做了很多提前准备:看视频,找旧线路板做练习……
买了183度的锡膏并做了练习,在立创找了很久才找到勉强适合它的接座,(立创编号C456013,有需要的可参考一下),还需要把新买这个usb座固定的两只脚用角磨机磨掉才能装下。看图

反复折腾了4小时,才把这个usb座焊好。  装好机后试了,  只成功一半——插一边能正常,反过来插另一边没反应,充电和u盘都如此,估计有触点没焊好,  因为把主板拆下来要费很多时间和功夫。  这个成功一半都比之前好。  暂时用着先,过段时间有心情再拆开重新焊。

网友A:
看是旧的 拆下来了,新的啥时候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旧的 拆下来了,新的啥时候焊上去

已经焊上去了,没有拍照

网友B:
tpyc c口 好像是8条线,估计是有其中的一条线 没有焊接好

网友:
估计有个焊点虚焊了

网友:
如果下面的焊盘全是地,就算是对不上孔,把爪子掰平或者斜着放平,然后对应位置剐出铜皮,堆坨锡上去,也比这样打磨掉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yc c口 好像是8条线,估计是有其中的一条线 没有焊接好

他这是USB3.1,24条线。就是太细密了才不好搞

网友:
这种拖焊部分还好,直插部分不好处理,还要全通还要平整,用风枪又怕把C口里面塑料吹坏

网友:
肯定有个焊点虚焊或者没有焊接到。。。

网友:
这种用风枪,能否可行?小元件引脚密,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是USB3.1,24条线。就是太细密了才不好搞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6楼的可行么

网友:
元件小了,维修的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