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喇叭时响时不响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4-12-15):
感觉不是按键的问题,好像是电路发神经。 有时按几次后又能响,有时过一会又能响。

今天换了新电池,刚开始按了几下终于响了一下,后来再也响不了了。

右边也有个喇叭键,在电门线接触不良时,它充当智能键(可能是师傅改的,一按就开动)。后来我把电门线接好了,它又自动失灵了。

网友A:
我的车已经这样3年了,不会修了

不是开关问题,短接开关线没用,换开关没用,换喇叭线序不明还烧了一个网上买的喇叭。后来换其他开关顺手也买了一个这开关,刚开始间歇性好用,过了几天再次变成永久不响,对了下雨后可能恢复,所以可能是内部线路有开路,但车是旧款有摩托车型的车壳的,拆车头不容易,感觉最简单的也是线头端子接触不良,有心思再弄了,本身车也太破了,超标临时无牌还被罚款20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已经这样3年了,不会修了

不是开关问题,短接开关线没用,换开关没用,换喇叭线序不明还烧了一个网 ...

我前面有个转向灯不亮了,懒得拆,拍了拍也不行。过段时间又能亮了。老车了,看着今年才换了前后轮胎,不舍得以旧换新,又换了新电池准备再干两三年。

假如开关 没问题,喇叭那里应该可以测到电压吧?

网友B:
我记得这种喇叭就是个傻喇叭,不过控制器的,只要给电就会响的,所以如果排除了供电、线路和开关的问题,那就铁定是喇叭坏了

网友C: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不过我的是开关坏了。换开关解决。
当时也考虑其他的情况,想着实在不行,外接一个喇叭用就可以了。
外接一个喇叭,从车灯取电,或是钥匙孔取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不过我的是开关坏了。换开关解决。
当时也考虑其他的情况,想着实在不行,外接一个喇叭 ...

没喇叭真不方便,我刚换好电池想出去试一圈,巷子口有小孩在那站着,我又不想开口叫。按了几下,终于喇叭响了,但都开到他跟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种喇叭就是个傻喇叭,不过控制器的,只要给电就会响的,所以如果排除了供电、线路和开关的问题,那 ...

我是这样想的,喇叭没有出现沙声排除开关接触不良,时响时不响排除喇叭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喇叭没有出现沙声排除开关接触不良,时响时不响排除喇叭坏  ...

我的也是,打算有空把线全换了

网友E:
相同情况,我是换了新喇叭都这样,现在已经习惯没喇叭了,关键时刻就靠吼

网友:
喇叭上有一个调节的螺丝,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同情况,我是换了新喇叭都这样,现在已经习惯没喇叭了,关键时刻就靠吼 ...

吼比喇叭方便多了,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F:
这应该是哪里的线头虚接了吧,或者如果是那种12V的电喇叭也有可能是继电器触点烧蚀或者喇叭按钮触点烧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哪里的线头虚接了吧,或者如果是那种12V的电喇叭也有可能是继电器触点烧蚀或者喇叭按钮触点烧蚀。 ...

估计是电路发神经了,今天又响了,随便按都响,不知是不是和电压下降了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打算有空把线全换了

今天又响了,可能电压下降了又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种喇叭就是个傻喇叭,不过控制器的,只要给电就会响的,所以如果排除了供电、线路和开关的问题,那 ...

今天又响了。可能电压高就不响,现在电压低了又响 了。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我也经常遇到放在室外进水了,经常多按按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电路发神经了,今天又响了,随便按都响,不知是不是和电压下降了有关。 ...

这种时灵时不灵的情况 大面还都是电路线头有虚接的,还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时灵时不灵的情况 大面还都是电路线头有虚接的,还不好查

有道理 首先还是要怀疑接触不良。  不知怎么飞了一条线下来,应该是这条线接触不好。原来的线试了还能用。目前看来是修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首先还是要怀疑接触不良。  不知怎么飞了一条线下来,应该是这条线接触不好。原来的线试了还能用 ...

前几年,家里电三轮,放好久没用了,那次突然使用,还是夜里,所有灯都不亮了,后来检查发现被老鼠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年,家里电三轮,放好久没用了,那次突然使用,还是夜里,所有灯都不亮了,后来检查发现被老鼠咬了 ...

是我想的简单了。又不能响了。可能是喇叭坏了。不知道喇叭坏有没时好时坏的情况。

以前小电驴以旧换新,从来没想到拆点啥,最多拆个尾箱。现在后悔没拆个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