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电驴充电器啸叫声不稳定

楼主(2024-12-15):
平时最常见的是刚通电时啸叫一下。   这个是此起彼伏,突然又大声吓人。   是哪里的电压不稳定吗???

我想知道这啸叫时大时小的原因是什么?  是主板检测到阻力大就会增大电流吗?

拔了充电插头重插,噪声又稳定了,没有啸叫了。 马上断电再开,又没有啸叫了。

假如是轴承缺油什么的,表现为持久稳定的噪音吧?

网友A:
这是风扇的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风扇的声音吧?

应该是的。

网友:
风扇加点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

贴纸揭开,滴几滴缝纫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要处理,否则夏天有着火的可能

加油只能短时间管用,最好的办法是买滚珠轴承风扇

网友B:
时间久了风扇很响的吧,我在淘宝特价版上几分钱搞个新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风扇问题,很可能缺油了

网友:
换个风扇,或者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纸揭开,滴几滴缝纫机油就可以了。

为什么啸叫声会变化?是供电电流在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风扇很响的吧,我在淘宝特价版上几分钱搞个新的换上就好了

持续响我能理解。忽大忽小的啸叫不科学啊,,是不是供电电流在变化。  我记得电脑主板好像在启动时会特意加大电流。

网友:
先分别一下是风扇还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啸叫声会变化?是供电电流在变吗?

反过来把扇叶部分拔下来,中间加点油可以改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把扇叶部分拔下来,中间加点油可以改善一点。

打了个孔,加了点机油,基本没渗进去。目前没有啸叫声了。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小风扇,现在好多散热风扇都是一次性的,拆不开,也加不了油,钻一个小孔方法不错,可以用针筒加油进去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啸叫声会变化?是供电电流在变吗?

有些风扇坏了就这样,一般加油效果好,但隔段时间旧病又会复发,建议换个靠谱的风扇

最好是某王、张、李等去买,某宝那些什么台达风扇多是假的,根本用不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啸叫声会变化?是供电电流在变吗?

轴承没有油了,磨损了风扇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没有油了,磨损了风扇响声。

不应该是均匀的噪音吗

网友:
不均匀就是能调速的风扇

网友:
风扇加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