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ATA2.5寸硬盘盒改12V供电驱动3.5寸硬盘

楼主(2024-12-15):
斐讯2.5笔记本硬盘盒12V供电位置加DC供电插座,可以带的动3.5硬盘。

板子插到硬盘上再先插上12V电源通电,再插USB数据线到电脑上,硬盘启动,菜单弹出硬盘后,硬盘自动停转。

网友A:
ASM1153E也这样改读大盘,不过没并上电容用了五年了

网友:
已经这么用好多年了,不用加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M1153E也这样改读大盘,不过没并上电容用了五年了

12V的电源品质不差,不用电容没事

网友B:
艺高人胆大,小心电容炸
话说我之前用一个捡来的标着1。5A的12V监控电源裸板,配合一个车用的12V转5V的点烟器头子,做了一个D头的硬盘供电线来配合易驱动线带动3.5的硬盘,然后接在路由器上挖空气币,然后就是在某天晚上,崩的一声,电源板上的电容放炮了

网友:
改的好 ,十分实用

网友:
这样改,不知道电容的耐压能不能跟上

网友:
电源直流干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艺高人胆大,小心电容炸
话说我之前用一个捡来的标着1。5A的12V监控电源裸板,配合一个车用的12V转5V的点烟 ...

电容是主板上拆的16V270UF。外挂这样噪音很大啊,嗡嗡的,有什么什么盒子方法减少噪音啊。

网友:
谢谢分享,asm的芯片板直接改12v连接,使用2.5、3.5寸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主板上拆的16V270UF。外挂这样噪音很大啊,嗡嗡的,有什么什么盒子方法减少噪音啊。 ...

只能说是能扔多远扔多远,哪凉快让它哪待着,我装宽带时,就让师傅把光纤引到了楼梯间里,然后墙上钉了个浴室用的那种三层的铁盘挂架,把光猫、主路由这些玩意全扔到楼梯间里了。

网友:
这个盒子没买到10块的

网友:
这个就这么用了,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