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YR1035+老款夹子自己换了线

楼主(2024-12-15):
一直觉得挺烦的,还是忍不了,换了4X0.3+2X0.3的线,换的时候才注意到买小了,应该买0.5的,还好基本不影响精度

顺便拍了下T21L的微安和毫安电流档内阻

买的线够换全套的3组治具,有时间换剩下的两个

网友A:
开尔文四线测量,哪怕是0.1的线对精度也没影响。重要的是要双绞对了抗干扰就好。

网友:
原版都是双绞线,抗干扰强!!

网友B:
我倒是也想把夹子换了,我的入手两年多,夹子前段镀层变黑,不知什么材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也想把夹子换了,我的入手两年多,夹子前段镀层变黑,不知什么材质?  ...

磁铁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也想把夹子换了,我的入手两年多,夹子前段镀层变黑,不知什么材质?  ...

变黑不影响接触电阻就行了,用另一对夹子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尔文四线测量,哪怕是0.1的线对精度也没影响。重要的是要双绞对了抗干扰就好。 ...

检测原理我还是了解,另外这个倒不是必须双绞线的,因为频率很低,而且后来我也发现官方的线跟我这个装法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网友:
最近买了个YR105+,配的也是老款四线测试线,新款的都已经改了,看上去很粗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铁吸了吗

吸不上,原装的夹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黑不影响接触电阻就行了,用另一对夹子测一下

我记得在哪个帖子看到有其他网友也说过这个问题。我已经不记得刚入手时夹子的色。

现在是这个样子,对比同惠的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在哪个帖子看到有其他网友也说过这个问题。我已经不记得刚入手时夹子的色。

现在是这个样子,对比 ...

我的夹子确实已经变黑了,平常测试内阻会偏大2毫欧多一点,我下次用SD40喷一下夹子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也想把夹子换了,我的入手两年多,夹子前段镀层变黑,不知什么材质?  ...

一般是像黄铜那种合金,比铜的内阻大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夹子确实已经变黑了,平常测试内阻会偏大2毫欧多一点,我下次用SD40喷一下夹子头试试 ...

不至于,夹子接触电阻变化原理上不至于影响测出来的阻值,即使两脚分别串不同阻值的电阻都不影响。如果有固定1-2mΩ的底数,基本是工频干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至于,夹子接触电阻变化原理上不至于影响测出来的阻值,即使两脚分别串不同阻值的电阻都不影响。如果有 ...

我发现夹有的东西内阻不偏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至于,夹子接触电阻变化原理上不至于影响测出来的阻值,即使两脚分别串不同阻值的电阻都不影响。如果有 ...

我的短路是 0.00 和 0.01 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短路是 0.00 和 0.01 跳动

我这副线扎的辫子,两个夹子后面的线分开围比较大的面积会有0.01底数,缠起来就是0.00,故意放在干扰大的地方0.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夹子确实已经变黑了,平常测试内阻会偏大2毫欧多一点,我下次用SD40喷一下夹子头试试 ...

不要喷 WD40 的除诱润滑剂,可以喷触点清洁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在哪个帖子看到有其他网友也说过这个问题。我已经不记得刚入手时夹子的色。

现在是这个样子,对比 ...

几元1个的便宜夹子并不是镀真金,而且镀层很薄,磨损了便会氧化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元1个的便宜夹子并不是镀真金,而且镀层很薄,磨损了便会氧化发黑。

那种小开尔文夹有几元镀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