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用万用表检测OB2571芯片的好坏

楼主(2024-12-15):
新手请教如何用万用表检测OB2571芯片的好坏!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
去❌宝卖家页面下面看参数,对应脚电压……

网友A:
1脚给供电12V,3脚接地,看看电流,4脚也接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脚给供电12V,3脚接地,看看电流,4脚也接地看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