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可擦写光盘靠谱么?是否有人用过?

楼主(2024-12-16):
据说这种光盘还能格式化后,重新写入数据,

真的有这么神奇么
这种光盘一般可以格式化几次呢

网友:
是的,可反复使用

网友A:
擦写没试过,但是可以写一部分数据然后再写一部分。,不像一次性的写一点不划算。

网友:
猜的: 比TLC闪存写入次数少,比TLC颗粒稳定性好。

网友:
用过索尼的,可以用重复覆写很多次,rw

网友:
好用的,都20多年了你才知道呀

网友:
这种光盘很好用

CD-RW
DVD-RW
DVD+RW
都可以的
价格不贵,非常好用
适用于:部队里,严禁插外部U盘,又没有互联网的机器之间传递文件

网友:
一般也就擦写一两次,光盘便宜,作为拷贝数据用,写入的数据也不多,很少有写满的,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用了吧

网友:
没软盘好用!我在2速4速的光驱时代用过。

网友:
特殊的场景还是用的很多的

网友:
现在还有,使用过,也擦拭过,是可以的。总共能擦写多少次,不知道。

网友:
二十年前比较流行,现在很少人用了吧

网友:
可擦写光盘早就有了,而且技术成熟,一般不需要格式化,可以添加数据,写满以后可以格式化,理论上格式化没有限制,只要光盘保护完好,还有一种光盘,只能写,也能添加数据,但不能格式化,写满以后就不能再写了

网友:
很久前空光盘就白菜价了,为什么还要去擦写呢。

网友B:
100次左右,复写只有2-4X速度,但是格式化后可以像优盘一样执行拖放和删除,不需要再写满后格式化。
目前光驱都已经不是标配且容量也不占优势,所以除了需要长时间保存的重要资料,都不会再写光盘!

只要干燥避光保存,理论上光盘可以保存100年,不像优盘只能保存1年,再长就有文件损坏出错的风险!
优盘看似存储在芯片里,实际仍然是储存在电容里的电信号,随着电容的失效,数据也就消失了。
光盘是激光烧蚀的不反光点,没有外力烧蚀不会再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次左右,复写只有2-4X速度,但是格式化后可以像优盘一样执行拖放和删除,不需要再写满后格式化。
目前光 ...

又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贴,发帖拿钱走人,连和坛友互动都不会的

网友:
CD-RW只适合存储数据,稳定,寿命长是它的优点!但是容量小,不像固态存储动不动就上T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写没试过,但是可以写一部分数据然后再写一部分。,不像一次性的写一点不划算。 ...

普通刻录光盘也可以多次写入,但不能擦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