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循环寿命探讨

楼主(2024-12-16):
通常人们说铅酸蓄电池循环寿命有300-500次

当然也有说1.5年
明显循环次数和年限本是两个不同指标,跑的多和跑的少对年限影响肯定不一样。
就拿我家的72V20ah,2023.11购买,至今13个月,跑了3200km,考虑现在气温5°左右,按25°以下每降低一度容量衰减1%来算,气温对容量影响约下降20%,俗称冬天打8折。

而我电瓶车新的能跑50公里,现在能跑30公里,续航6折,意思除了温度影响降低2折,容量衰减还得降低2折。
3200里程循环不到100次,对于理论500次的循环寿命我表示非常遥不可及,大家觉得铅酸蓄电池能够循环多少次容量不低于60%

网友A:
铅酸电池维护好的话可以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维护好的话可以用很久

问题是怎么才能维护好呢?

网友B:
我冬天开车,夏春秋用铅酸电瓶车,我电瓶车用了10年才换的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冬天开车,夏春秋用铅酸电瓶车,我电瓶车用了10年才换的电瓶

这么好的电瓶啊,平时不用怎么办

网友C:
能用十年的铅酸电瓶,我就见过机房用的,平时小电流浮充,三个月放电维护一次,一般6年还能达到70左右,十年时有个别电池会坏掉,整体容量一半左右,可以报废了

网友:
我是5月末买的7220,骑了差不多5000公里,当时夏天(30℃)能骑70公里剩2格,现在只能30公里剩1格(-10℃))....

网友:
有人说是现在的环保更改材料和商业计划导致现在的铅酸寿命很短,我曾有一套新电池满电存半年没用,后来过年时给朋友应急用一阵反馈续航很短,也就是说电池没有用的状态都会衰减.记得几十年前买的8V打鱼机电瓶随意用大变压器充电,放电都是放到亏空,没有水就加井水用了5年多还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十年的铅酸电瓶,我就见过机房用的,平时小电流浮充,三个月放电维护一次,一般6年还能达到70左右,十 ...

循环寿命还在,日历寿命没了,俗称牛拴桩上也会老

网友:
铅酸电瓶如果电瓶车用,浅放应该寿命更长,如果非要算充电次数,每次都放空,更容易损伤

网友:
72V1AH能跑3KM吧!你这才2.5KM,有点儿少了,

网友:
使用和维护方法也会对寿命有影响吧?

网友:
汽车的电瓶最长能用几年?

网友:
原装全新铅酸电池质量还是可以的,但目前市场上的铅酸电池估计有好多是二次维护的,反正质量就是过不去,不过唯一的优点就是价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维护好的话可以用很久

这不仅仅是一句维护好就能说明白,主要还是现在的技术提高了,质量却下降了,俺家的第一辆电动车是05年买的那种辐条的,原装电瓶用了十几年(维护保养?都是免维护的保养啥?)后来换了一组天能的,结果没出两年就不行了,2020年买了第二辆杂牌电动车(1000出头的那种,主要是怕被盗)电池也有一块不行了,找修电动车的花了30元换了一块旧电池(只要是这块电池的问题免费包换),因为电池衰减,充电频次增加,今年终于换成了雅迪的车(小区摄像头遍地了)。

网友:
我用7232的电池,一般跑50-60公里充电5小时左右,如此循环

网友:
我自己组装的太阳能充电电池,第一只电池用的就是铅酸的,只用一年(后两三个月是勉强使用的),现在改锂电了,用很多年了

网友:
如果跟汽车电瓶设计一样,放电深度就不能超过30%,15%左右最合适。最理想的使用方式就拔电就走,哪怕骑了1公里也就地插电,每次最远不能超过7公里。

超过30%就损失寿命和容量,超过70%一次就相当于死了一次了。

网友:
代步丰田卡罗拉原装的蓄电池能用10年+,还是亲测。这就说不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