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价值上千块的北京精雕LED机床照明灯拆解(JDMTL-9W)

楼主(2024-12-16):
机台上的照明坏了,大概坚守了十年左右,做工是挺好的,找售后修报价要1100块钱,嘿嘿嘿啊,电压是24V的,后面网上买了一个类似的,几十块钱换上能用,用多久就不知道了,换下来的拿来拆着玩。

这是网上买的,因为急用只能装上去使用了

拆下来的,沉甸甸的,铝框很厚实

铭牌参数 JDMTL-9W

灯体确实可以

旋转可调角度的

正面,可以看到里面都进了切削油,雕刻的时候长期闷着都是这样的

底部

可能时间太久了,手直接拧不开,管钳辅助一下

旋开了,可以看到里面都有密封圈压着

挺厚实的铝盖

透镜盖板

侧面也有密封圈

满满都是油泡着

再来是这个固定支架

侧面

上面柱子都是热熔的,用美工刀削掉,继续分解

还有透镜

里面灯珠烧黑乎乎的,到这里灯板取不下,得拆背面

背面还是一样,管钳伺候

打开看到里面线路板

插头拿掉

取下端子

取下主板,元器件位置基本都有打胶

看一下板子正反面

部分元件特写

取下固定支架

再就可以取下灯板了,这玩意能修,但是。。。。你懂的

背面

剩下这个外壳了,有点电吹风筒的样子

前面跟后面内部结构

所有配件拆机合集

网友A:
10年以上,质量够好的了。

网友B:
亮度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
这质量,没得说!钢钢的!

网友B:
售后修报价要1100块钱,那灯是金子做的吧

网友C:
褐色液体是什么?

网友D:
就是质量再好,也不可能值这个价格啊

网友E:
灯珠被油浸透了,密封这么好也防不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以上,质量够好的了。

散热是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应该还可以的

3wx3,也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售后修报价要1100块钱,那灯是金子做的吧

实际700块钱吧,来一趟固定要400路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褐色液体是什么?

长期渗进去的切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质量再好,也不可能值这个价格啊

欢迎八戒兄到来,工控的东西,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珠被油浸透了,密封这么好也防不住油

这么多年了,密封圈多少都会老化

网友:
这质量,没得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700块钱吧,来一趟固定要400路费了

哦,那是要的,人家毕竟是工程师级别的

网友F:
奥迪灯厂都不敢这么要价,真的是张得开口啊,耐用完全是散热到位LED灯珠的寿命本来就长

网友:
一年折合110,是不是换灯珠就好?

网友:
报价也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奥迪灯厂都不敢这么要价,真的是张得开口啊,耐用完全是散热到位LED灯珠的寿命本来就长 ...

哈哈哈哈,说的灯厂哑口无言,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