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上德企业集团A0-003功率计量插座

楼主(2024-12-16):
拆上海产的功率计量插座,研究了一下,应该先拆插头,再拆电路板的,用的是上海产的计量芯片BL6523B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阻容降压的就得差评,最低成本方案

网友:
以前都阻容款,现新的都是新型电子电源款了!

网友:
不是阻容就好多了

网友:
阻容的也耐用~手上的一直好好的用着

网友:
居然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好大一个降压电容,家用功率计量仪使用率一般都不多,阻容降压还可以扛得住

网友:
成本都降到最低了

网友:
阻容的也不错

网友:
居然拆了应该把那个换成安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是西库的。

网友A:
谱彩的能计量到0.000,就是不知道精准度如何

网友:
之前买的都差不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谱彩的能计量到0.000,就是不知道精准度如何

有的插电就有底数的是本身耗电量,有的测试了,有的没有

网友:
看着还行,,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公模吗,好像看到好几个牌子都长这样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