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德力西卡簧钳改造

楼主(2024-12-16):
为拆小无刷电机把买来卡簧钳改了,主要是自已看上那款要八十大洋

打磨

效果还行

网友:
小改造,大作用

网友A:
小的可以用 大的卡环会不会断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可以用 大的卡环会不会断钳头

一般就拆3mm卡簧

网友:
看上去效果不错

网友:
自己造工具啊,境界已经不低了

网友:
卡簧钳还可以这样改造,学习了。

网友:
这种可以拿尖嘴钳压出去  然后另外一边用一字起撬一下就出来了 虽然比你这稍微麻烦 但是不需要专门一把钳子

网友:
小点螺丝刀挖一下 尖嘴前整理掰正就行

网友:
改得好,用后还可打磨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