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可用牧田款电池或插220v的牧田款电池形状电源的JBC245并改休眠烙铁座

楼主(2024-12-16):
上次看到坛里大师们做的JBC245,看了也心动了,还没玩过JBC245,想着自己也搞一个,于是去立创开源广场找了一下,找到了:https://oshwhub.com/ministm32/t1 ... sal-welding-station,但是介绍里说:
PCB是AD导入,想要白嫖的朋友,自行想办法
我以为只要改一下然后保存就可以在立创打样了,结果提示不是立创eda画的不能白嫖,于是又上网找方法,结果搞了一个小时还是不行,一气之下去黄鱼看,60包邮,细算比自己搞也贵点,但省时省心,于是就拍了,如下图。

在等快递的时候我也抽空画了个图,效果如下,fusion画的,正侧视图。为了3D打印时省时和省料,我采用分体式,完成后用502固定,然后在下面用烙铁顶入两颗螺丝。

背侧视图,屁股上开了两洞,一个是15x21的船形开关(多多买的,2块钱10个的饮水机开关)还有一个是DC口,都是手上现有的。如果可以插DC电源,插DC时电池断电,安全。

这个DC口,我用负载仪测过,短时几十秒的5A电流没发热,没啥问题,所以我就用上了,这个不是螺母口的,所以我点了几滴502,够结实了。

完成后合体视图。这个是兰博petg,说是海军灰,我看着像深蓝,看着看着也可以。
这次取电座里我没加放电保护板,因为,这个jbc245上面有电压显示,想着也不是必需了,能省就扣一点,哪天电池干报废了再说,但我估计这种情况很少,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电烙铁一般也就干个10来分钟就关机了的,哈哈。

加热时功率120多W(用的是24伏5A电源)

插入休眠座(用普通烙铁座改的,后面会提到)的侧视图

插入休眠座(用普通烙铁座改的,后面会提到)的正视图

本来用牧田款电池这样也算做完了,但是突然有天想到,要是牧田电池壳做成电源,这样不是可以桌面上放着时可以用电源,要移动的时候用电池,这样更灵活啊,正好我手以前闲鱼上12包邮囤了一块24的电源,于是多多上一搜,4块多包邮10节的外壳,多多基本都有好评返现,这个返现后4块不到,比较划算。

这外壳,里面带电池架,带螺丝,但是没有弹簧和贴纸,那就自己随便画个标签纸,用A4彩打然后封上透明胶,再用双面胶粘上。

效果如下,标签上的文字不规范,没标AC,DC之类,哈哈

放进开关电源,空间大得很,开个方孔,把8字电源座放上。上次做和牧田取电的pcb板还有,焊上插座铜脚 ,再用剪刀修剪一下。

完美卡入,到时点一点704硅橡胶就可以了

安全一点,再盖一张青稞纸,电源下面用硅橡胶固定了的。

合上盖子,完美,24V的牧田款开关电源。

侧面

下面是JBC手柄,多多上买的半成品,21块

这个难搞的是把硅胶线穿那个尾套,用洗洁精就轻松不少

下面弄休眠座。先电测量洞口啥的

也买了光轴固定座,1块2包邮,合适倒合适,就是要自己打印一个固定座,由于烙铁座口形状有点特异,要完美吻合建模有点难度,肯定要好几次才能达到效果,于是只能放弃这个光轴座了。

于是又想到轴套和垫片组合(后来还发现有带肩轴套,只是价格高点,还是选了这两样组合),有不锈钢的,好看,但是垫片比洞口直径大了1mm的样子,考虑到打磨难度和焊接组合,选择了黄铜,加工方便,到手用电磨稍微划几圈就好了。

两者用焊锡点了一下,不会掉就可以,然后边上用704硅橡胶,这样塞进洞里固化就很稳,因为本来余里就很小了。

固化后,比想象中的要结实,纹丝不德。

插上手柄试一下,很OK

烙铁座的底部是铁皮,直接用短线把轴套和铁皮连起来了,然后线是铁皮底部的螺丝上接出来。

上面的是桌面上用的休眠座,那比如要去特殊地方时休眠座怎么办呢?刚开的3D建模图侧面有4mm的开孔,这是装一个4mm的香蕉母座的,用烙铁座时插线,但不用烙铁座时休眠座怎么利用呢?

于是又想到了光轴锁紧环,再加一个4mm的香插头,这不就行了吗,不用时拔掉,用时插上。

这个锁紧孔好像是M5,我的4mm插头是M4,紧不上,于是从侧面不断给孔喂锡,填满为止,很牢了。那个头灯笼是提供接触和张紧力的,但是插进去还是会转,于是也给了点锡,让他固在柱子上不转动,这样就完全了,哈哈

插上,角度随意调,自由悬停,不用力不会转。

3D打印文件提供下载,但是网盘不提供了,这样谁下载都知道,怕有人白嫖去赚钱

网友:
这都能修,厉害啊

网友:
不错不错,我2个t12养老了,还有个老式的100w

网友:
成本没有写啊

网友:
这设计超前,可以申请奥斯卡

楼主:
成本,60元板子,21元手柄,1.1元的硅胶线,12元的烙铁头,电源12,加起来110的样子吧

网友A:
12元的245烙铁头??那么便宜,这不比t12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元的245烙铁头??那么便宜,这不比t12还值

多多上一大把,10块多的都有,国产的。

网友B:
一看到牧田的底座我又手痒了,目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牧田的底座我又手痒了,目前是这样的

哈哈,我就是看了你的贴子才心痒的

网友C:
多多有成品卖 一张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有成品卖 一张一套

加上手柄烙铁头一张不够,我也看到了。样子太丑,自己搞自己满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手柄烙铁头一张不够,我也看到了。样子太丑,自己搞自己满意

哪里丑了 之前有人80多买了两个

网友:
电池24v以上的工具怎么这少

网友:
有时间升级改造,档次越来越高。

网友:
漂亮,24v电源内置到电池套件里,想法不错

网友D:
这小电源用 不住吧?得上150W-----200W的板砖电源,,,,二是头子,,,这得用原装。。。这是焊台烙铁的灵魂所在。

网友:
真会玩,档次越来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小电源用 不住吧?得上150W-----200W的板砖电源,,,,二是头子,,,这得用原装。。。这是焊台烙铁的灵 ...

这电源闲鱼上挺多的,号称JBC电源,说峰值能有8A,我买时便宜,现在都是1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丑了 之前有人80多买了两个

我看到也是这,80多T12的吧,你要有券另说。再说原作者在立创开源上也公开点名这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