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假冒索尼耳机,并用立创撸的高阻抗喇叭改造。

楼主(2024-12-16):
我之前在咸鱼买了一个索尼MBR-XB450AP耳机,声音就打电话的级别,听音乐还是算了。证实是假冒伪劣产品。
拆开里面看,焊接手工很差。里面的扬声器是直径40mm,阻抗32Ω,

立创这个月有一个叫 华龙 的电声元件品牌有“满16-15券”,  里面有一个200Ω高阻抗喇叭,功率3mw,外径32mm。编号是C19272527
如果想做单管收音机的同学那强烈推荐。
我撸了两个,
到手后用这两个高阻喇叭改造那假冒耳机。
立创这个高阻抗喇叭比那个耳机的喇叭要小点,我用硬纸片剪一个圈再套上喇叭再装上去。再用中性玻璃胶粘固。
玻璃胶干固后,插到手机上测试,音量比之前大,但音质与之前差不多,  这个高阻喇叭应该是有线电话机上用的,音质也是语音通话级别。

网友:
那还不如去海鲜市场弄一些单元或者老射频耳机来拆单元,我以前淘过森海的射频改蓝牙与有线,舒坦。。。

网友A:
随便一个硕美科都比他好

网友B:
呃。。。阻抗高了,相同情况下声音不是应该小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硕美科都比他好

曾经买过一个硕美科,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阻抗高了,相同情况下声音不是应该小一些吗?

高阻喇叭通常是微功率高灵敏度

网友:
老苹果耳塞,必须是正品,秒杀你这种,别看你个子大

网友:
得个响也是无奈之举了

网友:
阻抗越高,声音越丰富细腻,音量越小,推力要求就越大

网友:
高音喇叭都是差点,某宝有很多单元

网友:
现在这种有线耳机还有仿的,没什么必要吧

网友:
手机已经抛弃3.5mm音频孔了,还得带根转接器

网友:
假冒 就是能听个响   无品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