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打板问题

楼主(2024-12-16):
嘉立创每个月的免费打板劵,我一般都是打小板用,但只要我是拼板打样(用的邮票孔相连,非V割,如一个3 X 4的板子,我们上下两片3 X 4.15的板,然后中间多出来的0.3做成邮票也,就是一片3 X 8.3的板,拿到板手一分板,就是两片了),嘉立创就不让我用券,单片就能用,大家一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调整排孔间隔宽度,使用长条挖槽代替排孔,拼版间不要断开铺铜,最后就是少拼版

网友:
我说一个3D打印的类似解法,就是做冗余设计,副本1没有冗余,副本2加一个冗余A,副本3加个冗余B,以此类推,最后所有副本拼一个大版,这也是实际设计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

规定的面积内我能排出来版是我的本事,这么卡拼版是不鼓励高水平设计吗??真的是离谱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连接处开几条长条槽,拿回来钳子夹断再打磨一下端面

网友A:
咋解决?别用邮票孔相连,也别V割,该连线连线,该覆铜覆铜,你把几块板合成一块板就好了啊
光想着手一掰开了,怪美,那得XX创愿意

网友:
PCB走线要过去,中间可以开部分槽。

网友:
1mm以下厚度都是剪刀直接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解决?别用邮票孔相连,也别V割,该连线连线,该覆铜覆铜,你把几块板合成一块板就好了啊
光想着手一掰开 ...

老哥 我这样能过吗?  你帮我整整 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我这样能过吗?  你帮我整整 好吗。。。

我的也是这种,有长条的分开就是两个,中间的锯开

网友:
这就是拼版了啊,不要留孔不要v割,留条丝印直线自己用美工刀割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解决?别用邮票孔相连,也别V割,该连线连线,该覆铜覆铜,你把几块板合成一块板就好了啊
光想着手一掰开 ...

哈哈哈这魅惑紫的迷魂阵,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