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米家智能激光测距仪---MJJGCJYD001QW

楼主(2024-12-16):
米家智能激光测距仪,型号:MJJGCJYD001QW,测量范围0.05-40米

还可以联机米家,自动化建图,挺方便的
外形小巧,就中间一个按键,上盖是金属材质

底部C口充电,拆解也是直接从这里下手,双面胶+卡扣,拆起来不怎么费事

拆掉前面金属外壳,后壳和机体通过螺丝和卡扣连接

打开就看到内里,电池以及鼓包了,屏幕通过排线连接

去掉屏幕可以看到激光元件

电路板反面

中间是STM3F单片机

丝印5351,查了下,应该是时钟信号发生器

丝印TP2414,3PEAK(思瑞浦)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A:
没见到真容的板子是wifi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真容的板子是wifi模块吗

蓝牙模块的,立在右侧面

网友B:
啥都做啊?通吃吃?

网友:
电池怀孕了吧 ..........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测量精度怎么样

网友:
很一般,估计精度不怎么样,电池废了,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都做啊?通吃吃?

学习“啥都送的”

网友:
小米还真是什么都做,为什么不去把北京的房价打下来呢?

网友:
用的时候带镜子?

网友:
换了电池,还能继续用

网友:
电池怀孕了

网友:
小米真是无所不造啊,我还是很喜欢小米的产品

网友:
直接简单简洁好用

网友:
这个比较好玩

网友:
小米真是无所不造啊,我还是很喜欢小米的产品 做工 质量 都不错

网友:
屏幕显示距离?

网友:
这个白天在室外可以用吗?

网友:
做工焊接很拉,明显不是小米水平,所以只能称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