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桶装水抽水机维修 KT-F063 康图电器

楼主(2024-12-16):
办公室里用的一个荣事达桶装水抽水机坏了,按键没反应。本着反正坏了,拆开来看看能不能修。拆开看了下,电池电压3.9V正常,再看电路板是康图电器KT-F063,除了有地方进水有腐蚀外,还发现是电路板上的Q1管子烧了,是一只三只脚的管子。查了网上康图电器抽水机类似的拆机图片,确定这个管子是MOS开关管,型号为A2SHB,又称PW2302A,是通过G脚控制D  S的通断,从而控制电机的运转。购买了这个A2SHB元件装上后,抽水机又能愉快的工作了。

网友:
完美修复  不错不错

网友:
经验学到了

网友A:
开关管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那么小东西怎么发现是它坏的呢,真厉害

网友:
宿舍同款,买来把B口换成C口,扯的是红线接的是负极。

网友:
小抽水器用着还是比较方 便的

网友:
这抽水机做工还可以,带充电芯片。

网友:
这种抽水机都是用康图电器的电路板,都成公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多少钱一个呢?

立创用16-15券撸过一些,也不知什么时候用上

网友:
mos管好找,废板子很容易找到,大部分情况下不用网上买

网友:
都一样的电路板,

网友:
居然没刷三防漆

网友:
技术不错   满血复活了   厉害

网友:
换上后,最好给mos加点导热胶,避免下次过热失效。

网友(2025-01-22):
上皮左右略微撕开,我的是电池坏了,找了两节旧的并联的大红袍,塞旁边正好

网友:
又是康图电路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