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固伟数控可调电源的这种奇葩风扇是定制的吗?

楼主(2024-12-16):
最近想把自己那个固伟的GPD3303S数控可调电源的风扇换一下。

拆开一看,是个很奇葩的风扇

正常的4线调速风扇是:红线正极,黑线负极,蓝线转速反馈,黄线pwm调速。

这个风扇是红黑各一根,外加2个黄线。。。当时就觉得奇怪。

于是就翻出这个电源的原理图看了下。

结果是2条黄线接了NTC热敏电阻,2个热敏电阻并联是因为有2个独立的散热片,各需要用1个电阻。

插座J107是连风扇的,其中1和2是接红线和黑线的,3和4是接2根黄线的。

没见过4线风扇这种调速方式,是不是这个风扇是定制产品?还是用NTC电阻将转速信号转成pwm用来凑合的调速?

楼主:
风扇是12V的,但是插座供电是8V的。。。总之就是各种奇怪

网友A:
检测到温度高了提高风扇电压加强散热?

网友B:
估计是用晶闸管控制电压改变风扇转速的,你往后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温度高了提高风扇电压加强散热?

是的,但是这种控制方式很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用晶闸管控制电压改变风扇转速的,你往后级看看

看了,就是直流电源给风扇,没有调电压的电路。

网友:
我的电源直接连的,开机就工作,省的这电路那电路,反正都是要吹的

网友:
最简单的温控调速散热风扇

网友C:
测温不调速,也正常。

网友:
是不是为了简单,越简单越不容易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温不调速,也正常。

那加这个NTC去测温干啥

网友:
也许只是起一个开关作用,温度到了就运转,转速是恒定的。

当然风扇控制电路根据ntc的电阻变化调速也是合理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