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好握速BL2000求助贴。

楼主(2024-12-16):
自己有个CLT-30电源,之前有个BL2000被我改成锂电了,电源就留下了。
重新入手了一个BL2000无刷电批,成色还行,

但是问题出现了,新入手这货是6芯的,电源是5芯的,两者正负极线序也不一样,所以想找有BL2000的朋友,帮忙拍一个BL2000里面的线序,

以前的BL2000、CL2000改锂电剩的头子和线开关被我5元一套甩黄鱼了,排了几张照也分不清线序,所以厚着脸皮来求助。
图中需要说明BL2000电批的5条线分别接哪了,

我把这6芯拔掉一针,然后线序更换成5芯的就行了,拜谢

网友:
好复杂的语言,好复杂的设备,不懂,帮顶

网友:
两头拆开看看。

网友:
不懂帮顶,祝早日解决

楼主:
直接买一个5芯的BL2000已经解决问题。
旧线序如下
1、输入正极,经过开关可连通主板正极,实现手动控制。
2、空
3、输入负极,直接连通主板负极
4、直接通开关后的正极,估计用来实现自动化线控
5、直接接波箱金属壳体,应该是地线。

新线序
1、直接连通主板正极。
2、主板白线,估计是检测线。
3、直接通负极,经过开关可连通主板的驱动线。实现手动。
4、主板绿线,估计是检测线
5、直接接波箱金属壳体,应该是地线。
6、主板黄线,估计是检测线。

对比发现,6芯多了2、4、6三条检测线,可能是可以控制启动,反馈转速(电机启动次数),反馈自停次数,甚至电流大小,通过算法可能能实现拧紧计数,扭力值监控,按说是升级了。
不过与我等无关,实际目前这线序,能用上的只能是正负极,把其他线干掉,就可用了,反正这玩意直接供电正负极就能实现功能和自停,原装电源的输出也不带检测的。
就这线序的结果,发现不能通用,所以买个5芯的回来也没啥用,并没有起到我想要的改线序功能,直接接正负极,我有电源,直接就可以改。

网友:
看不懂哦

网友:
哈哈哈,解决就好

网友:
准备改接口吗?

网友:
能改接口吗

网友A:
BL2000是我用下来最好用的电批。价格也是很感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2000是我用下来最好用的电批。价格也是很感人的。

BL2000比CL2000转速会更快,手感因为凸起的那个圈,搞好挡住食指,握持会更好,,按键,CL2000的按键手感只能说垃圾,,是否好用,考虑得很多,个人使用可能就是手感,同心度,按键手感这几个,
我试过好帮手1000,达威2000系列,综合BL2000在手感,按键手感上是完胜的。其他3000往上的系列,尺寸重量大很多就不做对比了。
工厂使用得考虑寿命,扭力精度。这个基本不分伯仲,这玩意有刷的基本能用走好几批工人,无刷的就更加厉害了,至于扭力精度,那基本都得靠校准,专业的计量仪器,一年一校的。
然后说做工,好握速做工是最差的,铸造壳子先不说,同心度真的很拉胯,主要源于他便捷换扭力弹簧的设计,主轴全新的晃动2mm并不是我夸张,当然在运转起来后,批头短,批头精准,同心度基本也够用,,如果长批头且批头不够直,那全新划圈真不是我乱说的,,
而好扳手1000的做工就好多了,奇力速做工也好,奇力速都是比较大的,没见过小的,他们设计上主轴都是有轴套固定的,基本能做到轴不晃动。
综合,还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L2000比CL2000转速会更快,手感因为凸起的那个圈,搞好挡住食指,握持会更好,,按键,CL2000的按键手感 ...

可以看下小动的P1、P2,扭力转速应该差不多,直接是无线的

网友(2025-01-20):
这个有点复杂啊

网友B:
BL2000接正负极就行,而且原装电源适配器某宝上我前几天看到有家店铺在出售,白菜价十几块钱,bl2000原装的小体积绿色的那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2000接正负极就行,而且原装电源适配器某宝上我前几天看到有家店铺在出售,白菜价十几块钱,bl2000原装的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