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室内加热器拆解(CHIGO ZNB-180)

楼主(2024-12-16):
这款加热器,和前面有位坛友拆开TCL的一模一样,都是同一个方案,同一模具。

铭牌

开关及挡位,一共四个挡位,按顺序: 关闭,不加热吹风档,单排电阻丝加热档,双排电阻丝加热档(最高档)。

拆开后,有个出风口保护栅栏。电阻丝就在出风口位置。

拆下的风扇,中间轴那部分是单相罩极异步电机的转子。

转动轴放大图

风扇背面转动轴

单相罩极异步电机的定子线圈

固定销

加热电阻丝,双排,可以看到两红一蓝。对应两个挡位

电阻丝云母片上的温度保护器,左边是保险丝,右边是温度器,温度高了断开。

温度开关,起过温保护功能

温度熔断器,温度保险丝一次性的

开关及挡位控制

指示灯

旋钮温控器

简单实用。

网友:
只要加热效果好就是好货。

网友:
这种发热器要注意避免发热丝温度过高烧断

网友:
能加热取暖就行,使用注意安全

网友A:
我也买了差不多款的,就是耗电感人.然后分太集中吹到了前胸后背还是冷 . 个人还是倾心于红外石英管辐射设计的加热器,无论风扇形反射款还是方形五面款都优于吹热风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差不多款的,就是耗电感人.然后分太集中吹到了前胸后背还是冷 . 个人还是倾心于红外石英管辐 ...

是的,又耗电有噪声。但在小空间、尽量密闭环境里用,保持热量不流失情况下非常很管用,像客厅大空间完全不行。

网友:
大号电吹风

网友:
市面上这个价位的暖风机,大同小异,电老虎,放在公司用还行,不心疼

网友:
声音非常大,会吵

网友:
这种公模的东西,只是牌子区别而已。
真正的电老虎,对着一个人吹还行。

网友:
都是公模产品

网友:
对,那个坛友就是我
应该是公模产品,谁给钱就贴谁牌

网友:
都是高级产品

网友B:
似乎消耗电量比较大,类似电吹风

网友:
风扇扇叶还可以的

网友:
和我的康佳的外形内部结构一模一样 就是我的没有指示灯 那两个开关之间像发光二极管东东可不是指示灯哦 是档位指示哦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不是陶瓷发热,但可以加热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吹风换了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消耗电量比较大,类似电吹风

和吹风机差不多,没吹风机耗电历害。

网友:
适合放在办公桌下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