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优盘和普通优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2-16):
网上看到有人提固态优盘,

这种优盘和普通优盘有什么区别?
普通优盘没有磨损均衡,固态优盘是不是有磨损均衡?

网友:
固态U盘和普通U盘的主要区别在于存储介质和性能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固态U盘,你可以理解为是固态硬盘+sata转USB,集成到一起了,固态硬盘有的功能,它都有。
缺点,发热高,其中带缓存的方案,容易不识别,建议使用无缓存方案的固态U盘,比如558xt 2259xt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U盘,你可以理解为是固态硬盘+sata转USB,集成到一起了,固态硬盘有的功能,它都有。
缺点,发热高,其 ...

固态硬盘最主要的功能是磨损均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U盘,你可以理解为是固态硬盘+sata转USB,集成到一起了,固态硬盘有的功能,它都有。
缺点,发热高,其 ...

怎么知道固态硬盘是否带缓存?

识别不了是什么意思?插到台式机,显示不了优盘么

网友:
存储介质不都是芯片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控的区别,固态优盘是否有磨损均衡,取决于主控,然后最主要的区别是4k读写性能的区别,实际使用过程中,固态优盘要比普通优盘快得多,普通优盘的4K性能是惨不忍睹的,比如大量小文件的读写。

网友:
为什么要选择固态U盘?固态U盘与普通U盘有什么区别?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2&wfr=spider&for=pc
固态U盘和普通U盘的五大区别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ed9 ... dWelcomeRecomman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固态硬盘是否带缓存?

识别不了是什么意思?插到台式机,显示不了优盘么 ...

带缓存的固态U盘,2246EN、2258H方案,速度快,4K也快,这两主控就是带独立缓存的。
不带缓存的常见固态U盘主控,PS3111,SM2246XT,SM2258XT,SM2259XT,SM2259XT2,SM2320G等。
不识别的原因,可能是:带独立缓存的固态U盘,被多次直接拔下来,也就是缓存异常掉电导致(我推测)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固态U盘,那速度和固态硬盘差不多,可以系统C盘,也就是用电脑的时候,直接插上U盘,临时当硬盘用;不用的时候,拔下来,别人还用不了你的个人电脑,因为没有硬盘啊。

网友:
闪迪那个     是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固态U盘,那速度和固态硬盘差不多,可以系统C盘,也就是用电脑的时候,直接插上U盘,临时当 ...

win to go?

网友:
“固态U盘”是个概念代称,客观上说所有U盘都是固态!常说的“固态U盘”其实是阉割版或mini版的移动SSD,读写速度和4K性能是普通U盘比不了的,跟正常移动SSD比区别在于“固态U盘”体积小发热量大,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自带头mini的移动SSD,这好理解了吧?

楼主:
win to go硬盘是不是很容易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固态U盘,那速度和固态硬盘差不多,可以系统C盘,也就是用电脑的时候,直接插上U盘,临时当 ...

要么在固态U盘装wintogo,要么用外置pcie等接口直接用外置硬盘启动,以前有个笔记本上面有PCMCIA接口转usb3,直接插固态U盘居然也可以启动Win7,不用装wintog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 to go硬盘是不是很容易挂掉?

挂掉应该不会,就怕突然拔掉掉数据,不过热是真的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硬盘最主要的功能是磨损均衡么?

不是,,像EMMC做的普通U盘,由于EMMC本身就有磨损均衡,但也不能说是固态U盘,一两年前还能看协议区分,现在SM2320出来了,看协议都看不准了(以前有协议转接芯片,现在SM2320也有协议转接芯片,只是全封进2320里了,看不到了)

网友:
优盘芯片都都是固态么,还有动态的?

网友:
难道楼主见过液态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