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1A+修复

楼主(2024-12-16):
咸鱼上买的VC9801A+需要更换9V的电池扣接线和按键开关,等了几天了,已经到货。上图

网友A:
洗板水吗

洗的很干净

网友B:
板子跟9802A+的好像,我有个别人给我的缺后盖和支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跟9802A+的好像,我有个别人给我的缺后盖和支架的

这个也是这样缺支架和电池盖板

楼主:
还有9806+共40元,就是都缺支架和电池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吗

洗的很干净

清水加洗手液

网友C:
这是第几个万用表了

网友D:
我的优利德被200v交流烧了,保险炸了,主板铜薄烧没了,电阻档嗡鸣挡失效,懒得搞重新买了一块

网友:
修好了就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优利德被200v交流烧了,保险炸了,主板铜薄烧没了,电阻档嗡鸣挡失效,懒得搞重新买了一块 ...

自己能修好会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几个万用表了

修的第四个了。VC890C,VC890D,VC9806+,VC9801A+

网友:
其实这个设计不错 开关机不用来回换挡。自动表开关机都得来回换到底,这个只按开机键就行。
但是有些版本的APO 自动关机功能需要手动短按开机键才能开启,稍微有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这样缺支架和电池盖板

那估计也是公司里面挑出来把可以用的配件拆了没装

网友:
修好了又可以用了

网友:
  • 胜利9801,2,3,4和890系列,90年代和10年前都是7106作为主打芯片,也确实耐操耐用,感觉7106比7129要耐操点,不知是不是基本量程输入1M电阻有关,很多7129的用500K以下,就没有那么耐操。
  • AME7106电容测量速度比较快,基本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