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毯的连接的地方的胶管发黑了

楼主(2024-12-16):
不懂就问。电热毯的连接的地方外面的绝缘胶管发黑是什么原因?接触不良打火花造成的吗?

网友:
长时间通过大电流发热导致塑料老化发黄变黑

网友:
接头的地方接触电阻大,温度比较高导致的

网友:
拆开重新连接,最好焊接牢固,然后用热缩管套好,最好用黄腊管包一下。

网友A:
接头处接触电阻大发热导致。找个冷压头重新冷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处接触电阻大发热导致。找个冷压头重新冷压一下

使用电烙铁焊接的不可以吗?冷压头是不是金属连接头一使用铁钳夹紧就可以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电烙铁焊接的不可以吗?冷压头是不是金属连接头一使用铁钳夹紧就可以连接的? ...

电热丝貌似焊不住吧?不上锡。 冷压头就是铜片,压扁,挤住。增加接触力。

网友:
焊接或者拧接的电线不牢靠,接触电阻大了,通电后发热所致,火灾隐患,得拆开修理。

网友:
这电热毯也有点年份了吧,不考虑更换一副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个人建议该更换电热毯了。

网友:
电热丝锡焊不行,这个发黑的地方是接触电阻大,发热引起的,拆开刮一刮氧化层,重新铰接在一起,可以延长些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貌似焊不住吧?不上锡。 冷压头就是铜片,压扁,挤住。增加接触力。 ...

电热水壶的连接开关的也是冷压头的吧?我现在用尖嘴钳怎样夹都夹不紧手轻轻一拉线就松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热水壶的连接开关的也是冷压头的吧?我现在用尖嘴钳怎样夹都夹不紧手轻轻一拉线就松脱出来了 ...

大功率的基本都是冷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基本都是冷压的。

我拼多多上买了冷压端子回来打算钳上去

网友:
接头处接触不良,发热导致的。

网友B:
两头都得砂光后绞接,后缠生料带再套个保险管玻璃两头用704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头都得砂光后绞接,后缠生料带再套个保险管玻璃两头用704封上

不怕发热烫坏生料带吗?保险管玻璃网上有卖吗?使用塑料管可以吗?或者不使用生料带直接使用704密封包裹会不会变成潜在的C4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