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这个S3+手环要通过哪个APP与手机相连?

楼主(2024-12-16):
如题,旧货跳蚤市场与其它几样一起买的。
代号是S3+ H1910。

用2PIN 的测试充电与极性,充电电流大概40-120毫安,可以亮屏并进入触控菜单切换工作模式——显示运动方式、燃烧的卡路里与心率测试(背面的绿灯),电池不太行了(只能点亮几小时就会自动关机,过几天尝试拆机换电池,又有素材了,嘿嘿)。
关键问题是蓝牙模式下,在智能手机上显示SMART WATCH,但是尝试连接会显示需专用APP,可是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APP,试了试小米运动等无效,有一个所谓万能的只支持32位系统。。。

因此向大家求助一下,可以用哪些app连接手机,不然显示的时间等信息无法调节。

其它的东西包括小米手环2(外观悦85-90新,屏幕无显示,刚开始充电时还有振动,现在静默了,估计垮了,看论坛一些帖子似乎是通病,哎哟哟)、一个带多种输出口与LED电筒的充电宝(除了LIGHTENING 接口无反应,其余均正常)以及一个支持FM收音与多种介质播放的小蜜蜂(大概80-85新,试过蓝牙耳麦接有线端口以及收音这些功能都可以正常工作,唯一就是充电还需要更古董的MINI USB线,预计日后有空了会考虑换成TYPE C的充电口),一起花了二十元,心痛啊。。。

感谢观赏,谢谢支持。

网友:
有些山寨手环出口的估计没app,,最近买了智能手表基本多搞定了,里面有二维码可以扫描,,就到地址下载软件。

网友:
海鲜市场上很多这种手环打包出,基本都是坑(已经被坑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uning.com/item/0070136175/000000010525629258.html?safp=d488778a.BJIvOtaaAA.0.1c388648f7& ...

谢谢,感觉与PCHOME上一款DURIAN S3更像,不过深圳的制造公司貌似已经查不到了。。。坑

网友B:
这种杂牌手环不好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杂牌手环不好办的

先头测试用WEARFIT这个app可以连接,但是还不能修改设置,只有慢慢试试了

网友A:
【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 http://e.tb.cn/h.TUZU5o3Rx24bKQG?tk=6AJA3xyFer2 MF7997 「durian女士S3手环充电器线配件夹子充两点甜满DIDO原装卡座」

看看跟你一样吗,

网友A:
进入淘宝置顶左侧。二维码扫描或实物扫描,,把你的物件扫一下,,就能看到有卖的人。可以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 http://e.tb.cn/h.TUZU5o3Rx24bKQG?tk=6AJA3xyFer2 MF7997 「durian女士S3手环充电 ...

多谢坛友,的确这个更像。,,,现在用WEARFIT可以蓝牙配对,但是无法修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淘宝置顶左侧。二维码扫描或实物扫描,,把你的物件扫一下,,就能看到有卖的人。可以询问 ...

感谢坛友的信息,目前测试了一些app,部分可以蓝牙找到这个SMART WATCH的提醒,甚至可以配对(如QiFit,WearPro与WearFit),但是都无法进行菜单设置(修改时间等),其它的诸如优活手环、powerband、WearHealth等都是在蓝牙配对连接阶段提示失败。
可能的确类似的寨货有点难,特别是厂家估计都找不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