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高压发生器的疑问

楼主(2024-12-16):
最近突发奇想,想买个高压发生器玩玩。对于高压发生器有点疑问:

原来以为高压发生器就是将低电压转换成高电压而已,但是现在感觉
可能有些不同,例如点火器的高压发生器和电棍上的高压发生器是不是
不一样的啊?
同时看到淘宝有的卖家说其高压发生器不能产生高温,不能点火等等,
但我已经撸过几个脉冲打火机,挺好玩的,很容易点燃纸张的。

所以在这里希望有经验,有知识的大佬给普及下:
高压发生器的种类和用途 / 例如电棍的高压发生器和点火的高压发生器
有什么不一样?电路差异在哪?功率差异是什么?是否可以相互代换?等等

网友:
会玩...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网友A:
高压包里出来直接引弧打火的,频率高,声音小,能产生高温点火。

高压包里出来经过整流,倍压,加到一个电容上,当电容电压达到阈值,形成瞬间放电。这种声音大,瞬间电流相对大,频率相对低。

大致就是这样的。

网友:
功率不同能量有大小。

网友:
看用途,点火直接交流电放电就可以了,或者压电陶瓷瞬间高压。打人要用直流,高压电容滤波。

网友:
无外乎电压、电流和频率不同。

网友:
一般高压都是经过倍压的吧,所以应该直流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里出来直接引弧打火的,频率高,声音小,能产生高温点火。

高压包里出来经过整流,倍压,加到一个电 ...

前者比较安全,后者危险

网友:
点火器是交流持续放电,电棍是直流脉冲放电。电棍拆掉变压器次级电路就是点火器,点火器加上倍压整流电路变成了电棍。

只做高压发生器的话,随便一个高压变压器就行了,我拆LCD显示器里面的变压器,线圈好几处断路了,还拉2CM弧,再远的话,变压器内部就打火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0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