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搭火为什么不能解电瓶负极

楼主(2024-12-16):
自己的搭火线这样写

网上找的汽车说明书也这样写

那说明汽车行业确实有这个说法,搭火不能接电瓶负极(不带自动启停也不能接负极)
自己搞电气行业多年,以前变电站巡视240V 200AH的蓄电池,需要提前通风10分钟才能进去房间,并且禁火。
自己了解到,铅酸蓄电池可能会有酸性气体溢出,对人体有害,所以进入房间需要通风。
再后来自己折腾过铅酸电池维护,据了解,铅酸电瓶在充电时,尤其是过充电是,在极板之间会析电解出氢气和氧气,然后在复合成水,如果过冲时电解加强,复合水来不及消耗,就会赵成电池鼓包。铅酸电瓶怀孕鼓包就是这个原因。
根据汽车说明书写到,操作不当可能引起蓄电池爆炸,应该考虑的是氢气爆炸。

先不说单个铅酸蓄电池能析出多少氢气,也不考虑氢气是否能从电瓶泄压阀泄漏,也不计较泄漏的氢气在大气中扩散后能否达到爆炸极限。
既然氢气是在充电时发生(或者说非正常工况下),那搭火时先搭没电的电瓶负极,在搭正常有电 的电瓶负极,不就避免了最后一根线搭接时的电火花引燃亏电电瓶析出的氢气吗?

网友:
搭铁和搭负极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相连。
搭铁时一般远离电瓶,搭附近是靠近电瓶。
这个距离可能是主要原因?个人猜测。

网友A:
氢气爆炸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引擎盖打开通风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避免正常电瓶接到没电的电瓶时大电流充电引起大火花,有些大火花会烧蚀夹子或者电瓶接头,至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个大火花和啪的一声就能给你吓一跳,而接车身搭铁上的话铁的电阻比较大,能避免上面说的问题

网友:
我搭电一直接的电瓶负极,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搭铁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B:
不按要求来,你会发现也没事。
负极和车壳是相连的,搭车壳可能是为了减少接触电阻,负极那边可能有结晶产生增加接触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按要求来,你会发现也没事。
负极和车壳是相连的,搭车壳可能是为了减少接触电阻,负极那边可能有结晶产 ...

恰恰相反是为了增加接触电阻。直接负极连接容易干冒烟。而且有些车的启停电路  在负极处,绕过容易烧毁。

网友:
技术规范是要求直接搭铁车身,但以前有部分车车身是正极应为氧化等技术原因,后期才统一规范为负极搭铁,你看的说明是为了防止某些车负极带有保护功能传感器的搭铁电瓶负极会烧掉此传感器

网友:
搭铁可以减少冲击电流

网友:
不能接负极是应为有个模块容易烧

网友:
我觉得3楼说的对,突然的冒火真的吓人,别说是汽车电瓶借火了,就是汽车电瓶接逆变器,有次忘记先把逆变器关掉再接电瓶了,结果就是正极怼上的一瞬间,一个火星子炸老高,从哪以后就多少有点阴影了,再用逆变器之前,必定是先取掉负载,再反复检查开关,确定是关着的情况下,再去接线。

网友:
核心是多数汽车电瓶负极并不是直接搭铁的,车体和电瓶负极之间有电子元件,这是一种说法

其次,直接接车体,也就跳过了电瓶负极输出那部分线路,应急电瓶负极直接和启动马达通过车体对接,这样也更加合理。

楼主说氢气爆炸的有点杞人忧天了

网友:
好像接线也有顺序,只能一根根接,断开也是

网友:
氢气和氧气产生的风险,避免短路和损坏电瓶

网友:
还是按照汽车说明书上要求的去做安全

网友:
有原因,但似乎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氢气爆炸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引擎盖打开通风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避免正常电瓶接到没电的电瓶时大电流充电引 ...

你说的有道理,实际是可以的,但是设计一个防止小白被电火花吓到,再就是,防止小白±接反

网友:
为的是防止失误正极碰到车体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