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易FM收音机怎么改装。。。。。。。

楼主(2024-12-16):
最近突然心血来潮,在网上买了几个版本的蓝牙、TF卡、U盘、FM解码器,把家里类似学习机、支付宝收款音箱等等闲置没法使用的吃灰神器都拿出来改造,已经改造完两个了。还有一张是只带TF卡、U盘的卡,但我还有一个简易FM收音机板卡,就是只能插耳机听的那种,想法是来个二合一,让这个播放器能插TF卡、U盘+FM收音。

问题来了,收音机上伸缩天线、喇叭怎么接?接在哪?耳机的阻抗和4欧喇叭相差较大吧

网友:
支持折腾,剩余的其他朋友接着说

网友:
以前不是7、8件零件就可以组装的吗

网友A:
把收音机输出接到带功放的板子上行不行?

网友:
实用的小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收音机输出接到带功放的板子上行不行?

所有零件都在图上了,除了电池和喇叭

网友:
我直接买的收音机35包邮,这种板子做出来效果就那样

网友B:
你的想法,是二合一
其实,组装结果,还是两个设备,只是共用了电源,喇叭,

一一对应,收音机模块耳机出口对接蓝牙板AUX输入,AUX上有输入接口,也要接开关,天线就是收音板上负极涂覆

网友C:
我也是突发奇想,想用esp8266做个收音机玩玩,奈何没技术。

网友:
两板子功率太小,得加开关切换,加功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突发奇想,想用esp8266做个收音机玩玩,奈何没技术。

一步到位,直接上ESP32吧,8266太弱鸡了,搞个灯的开关控制之类的还行。
单纯只是复刻的话,推荐:
基于ESP32-S2的网络收音机&FM收音机
或者:
https://oshwhub.com/chimchim4482/magic-network-radio
前者兼顾了网络和传统的FM,后者则是单纯的网络收音。

网友:
期待最好的结果,借鉴一下。

网友:
如果孺子可教可以长见识,但是不会出理想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二合一
其实,组装结果,还是两个设备,只是共用了电源,喇叭,

蓝牙板上的3.5大概率是个输出,所以他应该查查蓝牙板上功放芯片的丝印,然后去查规格书,确定那几个脚是音频的输入,芯片上有没有控制芯片工作状态的使能脚,确定这些后,把蓝牙到功放的音频部分切断,再确保通电情况下,功放的使能脚上也有供电,然后再配合你发的这个单刀双掷才能实现音频的二切一。
当然,如果蓝牙板上的3.5是输入口的话,那直接收音机板的3.5飞线到蓝牙的3.5上,然后两个板子都带电的情况下,直接通过按键切换蓝牙板是工作在蓝牙状态还是AUX状态下,那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二合一
其实,组装结果,还是两个设备,只是共用了电源,喇叭,

没有AUX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板上的3.5大概率是个输出,所以他应该查查蓝牙板上功放芯片的丝印,然后去查规格书,确定那几个脚是 ...

你们这些都整的太复杂了,说白了,和上面人说的一样,就是要如何才能共用喇叭,收音机3.5接口直接接到喇叭上阻抗好像不匹配

网友:
这是有多闲才干这样的事,这么喜欢折腾。

网友:
这么高级的么

网友:
考一个火腿证再玩

网友:
咋记起组装收音机了?没几个电台了,有也全是广告,没法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