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桌面时钟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12-16):
一直在办公桌用的小时钟,最近出现故障了,显示不正常,有时候又正常。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啥问题。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又正常了,应该是每天这么重复,白天到中午的时候显示就会出问题,晚上又会恢复正常。头大呀。

网友A:
我的得力的也一样,换电池也不行,感觉像是主板供电的问题,时间长了,哪里老化了或者脱焊了,有时候按按就好一段时间

网友:
虚焊或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得力的也一样,换电池也不行,感觉像是主板供电的问题,时间长了,哪里老化了或者脱焊了,有时候按按就 ...

如果属于按按就好,那还真可能是虚焊了,检查看看呗

网友:
拆开研究一下,看看连接屏幕是排线还是导电胶条的

网友:
望,闻,问,切,拆

网友:
缺划,重新压斑马纸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主板电容漏电拉低主控电压导致显示不正常

网友B:
望闻问切,楼主还差最后一步,切开看看再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望闻问切,楼主还差最后一步,切开看看再试试就知道了

切开好多次了,电池也换新的了,还是不行,楼上说压斑马纸也搞了,也没看见有漏液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开好多次了,电池也换新的了,还是不行,楼上说压斑马纸也搞了,也没看见有漏液的地方。 ...

和温度有关,一般是板子上的芯片有虚焊的问题

这个我解决不了,还是找焊接高手吧

网友C:
斑马纸脱焊

网友:
接触不良,温度变化热胀冷缩有时候又接触了。

网友:
虚焊或者老化吧,拆开接触的地方都用橡皮擦下

网友:
疑似和环境温度有关,温度低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斑马纸脱焊

不象,上午不正常,下午晚上正常,是否和温度有关?

网友:
看显示的状况,应该是到LCD的排线接触不良,用胶条压着试一下看是否有好转。

网友:
检修过一个,电池接触不好,而且电池容量下降

网友:
先拆了再说

网友:
这玩意可能数码管都没用,而是直接用的LED小灯珠加外壳上的8字型槽,然后模拟数码管的效果。
然后看右上角的电池标,是不是电压低了的缘故,试着给他充满看看。

另外,边上翻车迅的硬盘盒擦一下,黑色的亚克力面,有点灰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