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马后炮,修一个大有5262的550电机用上啥工具

楼主(2024-12-16):
打黑俩大有5262,修其中一个电机,修的时候没做记录,只好把用的工具给列举下,水水贴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通电不转,拆开看看

6寸尖嘴钳太粗,拆不开铁扣,用的水口钳,斜着半撬开

借用坛友照片,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三个换向器,两两相通,没烧毁,好消息
里面可能是用的时间长了,铁屑特别多,把定子和转子之间都塞满了,用手转动转子都有阻塞感

大量的铁屑用一字螺丝刀挖,少量的用除锈润滑剂喷上去打湿,然后用棉签一点一点转着给沾出来,用除锈润滑剂还有个好处,可以冲走风扇上的碳粉

换向器之间的缝隙用细刃小刀或者粗针划拉划拉,免得铁屑碳粉藏里面太多把换向器烧了
550碳刷总成在宝或者多上买,买了好几个,一个大概合两块钱

用砂纸把电机内壁(非铜线)和换向器给打磨,我用2000目是手头只有2000目,其实1000和1500的都够用了

玩具打磨机对外壳进行打磨和抛光

电烙铁上锡,热缩管包线

最后是这个样子
因为是大有原装电机,所以打磨外壳时保留了有编码的区域,没有完整打磨。
完毕

网友A:
还原后屁股那个铁扣怎么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原后屁股那个铁扣怎么压的

锤子垫上东西,轻轻咂

网友B:
感觉换电机更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原后屁股那个铁扣怎么压的

再用水口钳给反方向压回去,或者用小一字螺丝刀给摁回去,铁扣只要扣上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换电机更简单一些

大有电机是12V11齿,通用的便宜但只有9齿和12齿,原装的宝上30多,和大艺通用的要小20.

网友:
换付碳刷,又能用一个时期。

网友:
这种电机就怕进铁屑

网友:
这把5262也没有电量显示....光PCB

网友:
这款好像高低速换档的那个尼龙齿圈容易磨损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年   哈哈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继续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把一个大有电半数的电机也拆了, 结果发现不是电机故障,是开关故障,害我白拆还浪费了时间和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把一个大有电半数的电机也拆了, 结果发现不是电机故障,是开关故障,害我白拆还浪费了时间和力 ...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打黑收了俩大有5262,电机修好通电转的可好,但接上开关和PCB板还是不转,按开关灯亮,请问如何判断是开关问题还是PCB板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打黑收了俩大有5262,电机修好通电转的可好,但接上开关和PCB板还是不转,按开 ...

可以拆开,测阻值。开关也可拆开,很多都开关里的滑阻出问题,如位置偏移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开,测阻值。开关也可拆开,很多都开关里的滑阻出问题,如位置偏移或接触不良。。 ...

收到,感谢指教

网友D:
那个铁扣子死难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铁扣子死难还原

是的,还是好几个,所以我还原时只压上一两个,能扣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