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2279的小U盘,量产失败后不能量产了?Read mptable fail

楼主(2024-12-16):
1688买的8G的U盘,识别后看颗粒是16G的,某次量产失败后U盘插电脑不能识别了,量产软件也不能再量产,搜索后看到说短接某两个IC引脚插入电脑可以重新量产,但这个黑胶U盘可以操作吗?

网友:
短接那两个方形触点,不过,这种黑胶体早点扔了算了

网友:
你这脚怎么能伤成这样,一般来说将这两个其中一个短接到GND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画红框这里,这俩不行的话试试附近的别的点,不过这触点这样不知道还有救么

网友:
黑胶算寿命短,说挂就挂!短接一下两方块试试

网友:
这种  确实  挺难的

网友:
你以为捡到便宜了,实际上是16G坏块过多,屏蔽一半容量,勉强能开8G,按正规工厂流程开卡,这种报废的颗粒能开4G就谢天谢地了

楼主:
多谢各位,能重新量产了,量产8G,跑圈掉盘,后来量产到4G,勉强能用,跑圈的时候偶尔有几次写速度掉到个位数,但跑完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