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今天SM3281AB复活了一枚优盘(NW582)

楼主(2024-12-16):
两年前买的256G优盘考文件掉盘,量产后故障依旧,拆下来后发现双贴的nw582颗粒,有一片已经掉点了。遂TB了一块3281的拆机主控,单贴上完整不掉点的颗粒后,从卖家处取得量产工具,但不认,尝试修改flash_3281AB.dbf文件,再次量产,还不过,搜索得知要修改跳线,按方法修改过后一次通过,记录一下。

补充内容 (2025-2-7 09:29):
补充一下,最近又拷文件掉盘了,看来是颗粒的寿命到了?

网友A:
恭喜了,掉点的可以去用测试架看看,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的

网友:
恭喜啊

成功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掉点的可以去用测试架看看,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的

都掉点了还能有救?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掉点了还能有救?

飞线补焊盘能的啊,对手工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补焊盘能的啊,对手工要求高

牛A...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网友:
修好了就好,启码钱没白花。

网友:
人家修手机的,CPU掉点了都能飞线修好,要是自己有这个手工,我上我也行

网友C:
掉点的,上次看到的图吧,,看上去掉的是电源和地,但芯片有多个电源地,,兴许还能用。

网友:
看电路板应该是老板子,现在的简洁多了。

网友:
很不错,充分利用

网友:
双贴2246xt更好,903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点的,上次看到的图吧,,看上去掉的是电源和地,但芯片有多个电源地,,兴许还能用。 ...

是吗,不太懂,上次你发的图我看了确实掉的是有用点,猜想估计是GG了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动手能力强才行

网友:
掉点的看掉的是什么点,有一些空点和不重要的点,不影响使用可以再抢救一下试试

网友D:
一般很容易掉的点都不是什么重要点,空点就容易掉,所以掉点不等于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很容易掉的点都不是什么重要点,空点就容易掉,所以掉点不等于不能用 ...

网友:
两个Vss引脚和一个VssQ引脚,应该没影响,贴到板子上试试

网友:
恭喜复活成功,我有个3267ae  128g的应该是摔虚焊空点了,我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着像是焊盘氧化了,拿小刀尖刮刮亮,试试能不能重新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