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ont-Sprint-Layout插件,支持插入中文、KiCAD/立创EDA封装、图像、泪滴等

楼主(2024-12-16):
刚刚无意中搜到的一个插件,功能真的很强,我暂时只测试了插入中文,立创EDA封装、泪滴这三个功能,吐糟一下,之前元件焊盘都是硬画的,都要吐了...

插件截图(我用XP,所以用了1.5.3):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cdhigh/sprintFont

目前发现的问题:选中焊盘添加泪滴无效,不选地话会将所有焊盘都添加泪滴,当然有可能是我用的这个版本的BUG

楼主:
之前发Issue建议更新一下XP版,作者上周更新1.6.1时加入了XP版...

楼主:
另外我下载的这个版本的Sprint Layout贴片电容的1206和1210尺寸不对...

左1206,右1210:

网友A:
你可总算开始了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总算开始了 加油

天线搞不定,完全不懂...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线搞不定,完全不懂...

天线我给你搞定,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我给你搞定,

来来来,分析下这个天线是啥情况,咋没接地呢?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来来,分析下这个天线是啥情况,咋没接地呢?

谁规定天线一定要接地的?
另外你这个天线匹配和接地效果是一样的,交流信号经过L2到VDD,再经过VDD对地的电容耦合接地,和直接接地效果差不多的,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这么干(器件必须靠在一起,远了没有耦合效果)

给你看个天线原理图和pcb实物设计图(双面板)你看的明白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客户能看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画板,但他们按我要求画的板信号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规定天线一定要接地的?
另外你这个天线匹配和接地效果是一样的,交流信号经过L2到VDD,再经过VDD对地的 ...

看不懂,你的意思是左边的C9、中间白色L2、右边灰白C8要挨在一起的是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的意思是左边的C9、中间白色L2、右边灰白C8要挨在一起的是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

你要是想自己画天线,就按正常的方式来画板,寄块空板给我,我免费调匹配,你自己按我给的参数焊接∏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想自己画天线,就按正常的方式来画板,寄块空板给我,我免费调匹配,你自己按我给的参数焊接∏电路 ...

这个电路是这样的,跟你画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想自己画天线,就按正常的方式来画板,寄块空板给我,我免费调匹配,你自己按我给的参数焊接∏电路 ...

来来来,看下天线:
https://ena.teracloud.jp/share/11a148b1d15d3fa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来来,看下天线:
https://ena.teracloud.jp/share/11a148b1d15d3fa2

百度,夸克网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夸克网盘不行吗?

为毛要用这些非要手机号注册登陆才能下载的垃圾网盘呢?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毛要用这些非要手机号注册登陆才能下载的垃圾网盘呢?

你这链接也要注册啊,我没帐号,又看不懂鸟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链接也要注册啊,我没帐号,又看不懂鸟文

不用,再刷新一次,或者点最下面的Continue ****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再刷新一次,或者点最下面的Continue ****即可...

绿色斜线区两面都要铺铜,芯片7脚看不出来干嘛用的,如果是空脚,就给它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斜线区两面都要铺铜,芯片7脚看不出来干嘛用的,如果是空脚,就给它接地 ...

7脚功能不知道,但绝对不是空脚,源文件呢,我可不会画天线...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7脚功能不知道,但绝对不是空脚,源文件呢,我可不会画天线...

天线随便画个差不多长度的就行,主要是调整那颗个匹配元件 的参数让它工作最2.42ghz频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随便画个差不多长度的就行,主要是调整那颗个匹配元件 的参数让它工作最2.42ghz频率点
...

下载要55M,用网盘不行么,比如

https://musetransfer.com/
https://www.wenshush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