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里人气旺!移动电源接高电压太阳能板损坏请教

楼主(2024-12-16):
一钓友的移动电源,原配的太阳能板发电功率下降,他就又买了一个折叠的板子,然后两个太阳能板串联后给移动电源充电,结果应该是给太阳能控制板给损坏了,不能正常充电。找了好几个人都没弄好。给我弄过来了,拆开检查,板子为广联科技SUN-EG-CAR-V2。保险丝完好,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烧坏的痕迹。跑了下电路,发现太阳能板正极去了这几个地方,一是到MOS管,二是通过电阻分压后到一三极管,三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因大电感挡板子,不好找),最后一路是通过一二极管后到一6脚IC(u7丝印2458)的5脚。用19v的笔记本电脑电源模拟太阳能板子上电,检测电压后发现,丝印2458的5脚有19v电压,但输出6脚没有输出电压,(6脚连接一电感L3后接一u8丝印7550-2 ),怀疑是6脚IC因高电压损坏,但查不到此IC的具体型号。请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升降压的芯片

网友B:
C44耐压16V,U8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4耐压16V,U8是啥?

u8是丝印7550-2。三端稳压器

网友C:
是先科的移动电源么。
不知道电池参数,如果电池组不高于30V,如果搞不定,应该可以用DC-DC升降压模块,比如LTC3870替代。功率在100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升降压的芯片

应该是,但就是不知道具体型号,丝印为2458或245B,字太小眼花看不清楚。

网友D:
先确定主控单片机是否是好的,坏了就没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先科的移动电源么。
不知道电池参数,如果电池组不高于30V,如果搞不定,应该可以用DC-DC升降压模块,比 ...

没有铭牌,不知道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主控单片机是否是好的,坏了就没得搞了

这个6脚IC应该就是给系统提供电源的,从太阳能板到此模块降压后通过后面的7550给系统供电。

楼主:
昨天在电源板块里面的帖子里有“zhkrid”坛友也给出了这个原理图,我也跑了下周边电路,应该跟这个差不多,但网上查了LM284X系列有好几种,电流大小不一样,所以还想知道这个丝印到底具体型号是啥,以免买来不对的型号不能正常使用致使故障点误判。

网友:
关注一下,不好判断

楼主:
刚下单买了LM2842XMK-ADJL丝印STVB和7550-2,等收货后换上再向各位汇报。

楼主:
中午在家把u7集成块吹了下来(不好吹,用的鹿仙子的风枪1档风,温度调到420度才吹了下来),然后测7550输入端对地电阻正常后,用一19v的笔记本电源代替太阳能板,用一12v开关电源给7550-2供电,完美充电。现在就看买回来的LM2842XMK-ADJL能否用上了,有知道丝印2458为哪个具体型号的DC-DC降压集成块的,也请告知。谢谢!!!

楼主:
新情况:昨晚回去把LM2842焊上后插电试机,发现充电显示一下就不显示了,同时还有滴的一声,在测电压时有时又有滴的一声。因电池容量显示100%,想着是电池满的原因,就放下了,中午用小电炉把电池放电到86%,然后还用19v笔记本电源模拟太阳能板插电,检测LM2842输出端电压,发现插电后输出12v左右电压,然后电压回落到3点多v,怀疑是IC没有焊好,就又重新焊接了一边,并且做了检查。重新插电故障现象依旧。就监测19v输入电压,发现,开始充电标识显示不到一秒(看液晶显示),19v电压就瞬时回落,然后又恢复到19v,此时液晶显示不充电,LM2842输出稳定在12v。没玩过太阳能控制器,此现象是因笔记本电源功率小造成的MOS导通时拉低了笔记本电源电压还是还有其他故障?请指教。谢谢!!!

网友:
接上光伏板。

网友:
钓友用太阳能充电很环保哦,钓着鱼就充上电了。

网友:
不懂,过来围观学习

楼主:
最终结果:完美修复。昨天上午一直在考虑到底啥原因导致充电终止,保护电路吧,它又能正常运行(虽然时间短),笔记本电源带载能力弱吧,太阳能板子也不是一直就是功率很大,在早上和傍晚或有云层遮挡的时候,太阳能板子功率也不大。又怀疑板子输入端并的两个50v470微法的电容在高电压下击穿断路没有容量,就把电容拆下来,测了下容量,也正常。维修思路陷入死胡同,就上网买了两个电容,想着再并联上去,看看怎么样。下完单后,又看到控制板上太阳能板子输入端标称电压12~50v,就想用通讯电源(功率大,输出电压13v多)再模拟下太阳能板子试试,搬出电源接线试机,哈哈哈,好了,充电功率能达到60多瓦,充电显示正常闪烁,也不再有“滴”报警声。至此,完美修复,原因还笔记本电源的功率小造成假故障。楼上WY71H坛友提到接太阳能板也是正确思路,但板子不在我这里。所以没试。感谢zhkrid等各位坛友的支持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