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YR1035+的电池测试座换线,算是抛砖引玉

楼主(2024-12-16):
原装的,改之前,我买得算比较早,原装线都是这种AWG20单根线X4做的。

开始改,这个地方容易,最难的是磨窄那3片亚克力,磨亚克力和螺柱是因为改窄一点可以把可以活动的负极柱稍微卡紧,不像以前一样稍微动一下就得挪回来。

下面是测试使用图。

改后的3根线一起拍

网友A:
没明白为什么要改,改了哪些部位?

网友:
稍微解释几句呗

网友:
自己用着觉得好就行。

楼主:
1图就是原装的照片,我去把帖子里的文字字体调大一些,估计你们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为什么要改,改了哪些部位?

1图就是原装线,另外我改大了字体,能看到文字了

网友:
两头出线改成单边出线,确实方便,我的还是两头出线

网友:
确实是方便了

网友:
感觉没改彻底,电池探头应该改成平头的

网友B:
这个电池架我也有一个,把线都去了,弄成金属孔方便夹夹子

这个电池架装拆电池很不方便,因为两边太高,手不能从底部捏住电池,导致电池很容易掉到槽里

还是这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架我也有一个,把线都去了,弄成金属孔方便夹夹子

我这个是以前的随机套件,你这个是后来新出的,我看过单夹具也要十几块就没买

网友(2025-07-18):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以前的随机套件,你这个是后来新出的,我看过单夹具也要十几块就没买 ...

现在YR1035+套餐里面带的四线电池测试架是塑料的,接近30元,也不太好用。体现在不容易滑动。有的时候将底座滑动后,出现电池夹不紧的情况。如果频繁测试电池,会有不容易拿出来,不容易放进去的情况。很不方便。底座需要改进,最好改成无极滑动,不需要锯齿锚定底座的那种。只需要弹簧顶着,或者螺丝拧紧在底座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