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手机突然没声音了,铃声与提醒里有声音,耳机也有声音怎么修??....

楼主(2024-12-16):
苹果手机突然没声音了,铃声与提醒里有声音,耳机也有声音,就是app里没声音。

设置-声音-铃声和提醒,设置音量大小的时候可以外放声音,说明扬声器是好的。

用耳机的话,app能播放声音。

勿扰模式关闭、重启、都试过了。

音频通话模式设置为扬声器也不行。

还原设置也做了。

最近没有进水进灰尘。

怎么修??....

怀疑是尾插耳机孔坏了?但是平时基本不用耳机。

下面的都试过了。

  • ‌检查耳机插孔‌:

    • 如果你的iPhone有耳机插孔,先确认插孔里没有异物或灰尘堵塞,也没有插入耳机。轻轻拔插一下耳机,看看是否能自动退出耳机模式。
  • ‌断开蓝牙耳机连接‌:

    • 如果连接了蓝牙耳机,打开手机的“控制中心”(从屏幕右上角向下滑动),找到蓝牙图标并点击关闭,或者进入“设置”>“蓝牙”,关闭蓝牙开关,断开与蓝牙耳机的连接。
  • ‌重启设备‌:

    • 有时候简单的重启就能解决问题。长按iPhone的电源键,直到出现“滑动来关机”的提示,滑动关闭后等待几秒钟再长按电源键开机。
  • ‌检查设置‌:

    • 进入“设置”>“辅助功能”>“触控”>“音频通话方式”,确保没有设置为“耳机”模式。如果有,更改为“自动”或其他适合你的方式。
  • ‌清理耳机插孔或接口‌:

    • 如果耳机插孔或Lightning接口有灰尘或污垢,可能会导致误识别为耳机模式。使用干净、干燥的软毛刷或棉签轻轻清理一下。
  • ‌恢复所有设置‌:

    •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奏效,可以尝试恢复iPhone的所有设置。注意,这不会删除你的数据,但会重置所有系统设置。进入“设置”>“通用”>“传输或还原iPhone”>“还原”>“还原所有设置”。

2、耳机孔有异物或者弹片卡住(可能性比较大)
查看一下手机的耳机孔 ,如果有异物可用棉签沾点水或者酒精试擦一下耳机孔。没有棉签的话可用纸巾搓成小条在进行清理,清理完再用电风吹吹一下,再插入耳机试试,在清理的同时如果是弹片卡住可能也会复位正常模式。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管用的话就是尾插部位的耳机孔损坏了,需要重新换一个耳机孔,更换一下尾插。

网友:
送修吧,基带出问题了也许吧。。。

网友:
强制重启一下试试,软件排除还可以dfu刷机一试,再不好使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还原,还源,还是不行,基本问题就大了

网友A:
拆开,耳机座割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耳机座割了就行。

牛!
论坛真是有高手!

有烦恼一割就了!

反正耳机平时都不用。
应该没什么后遗症。

网友B:
有耳机圆孔的机都是很老的了,6S系列及以前的才有,楼主问问题机型都不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耳机圆孔的机都是很老的了,6S系列及以前的才有,楼主问问题机型都不讲出来?? ...

引用 网友A:
拆开,耳机座割了就行。

牛!
论坛真是有高手!

有烦恼一割就了!

反正耳机平时都不用。
应该没什么后遗症。

网友C:
这是提醒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提醒换机了

专门听书的手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
论坛真是有高手!

割了才没有后遗症,就算换排线以后受潮进液又会出现这个毛病,不用耳机施主你还是割了吧。
正确方法是沿耳机座割断排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了才没有后遗症,就算换排线以后受潮进液又会出现这个毛病,不用耳机施主你还是割了吧。
正确方 ...

把耳机排线连接的地方撕开就 好了。顺便好像震动器的排线也断了,自己断的,跟我无关

网友:
我的是6S PLUS耳机孔到是一切正常,偶尔一次用那种闪电插头的耳机插到充电口发现也能传输声音,后来百度上搜了一下,发现苹果手机升级系统以后也可以用充电口当耳机孔,建议楼主可以先找个闪电接口的耳机插到充电口试一下,如果声音正常,那肯定是耳机插孔线路有问题,看看是否值得维修。

网友D:
静音开关是不是关闭了,音量是不是调到最小了。
铃声和播放声音的音量是分开控制的。
铃声有声音说明硬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音开关是不是关闭了,音量是不是调到最小了。
铃声和播放声音的音量是分开控制的。
铃声有声音说明硬件没 ...

引用 网友A:
拆开,耳机座割了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耳机座割了就行。

一直是耳机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是耳机模式了?

正在听小说,没操作手机, 突然变成耳机模式了。

也没做任何改动。

网友:
不会是美丽国切换到偷听状态了吧。

网友:
用耳机插头多插拔几次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的什么地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