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80买了块高一12V 4AH电池,东城DCA全套才160元,真傻

楼主(2024-12-16):
       180元买了块高一12V 4AH电池,拆开看看只有3只三星21700-40T,越想越觉得亏大了,毕竟东城DCA1604无刷全套只有160元,两块电池还都是4串,三只21700对比质量说得过去全套电钻,绝对是交的智商税,以后再不买大品牌的工具,性价比太差了

网友:
大品牌智商税?贴心、安逸服务费?

网友A:
四节16v电池的电钻,你为啥买三节电池12v的?是为了简单对比一下价格吗?
品牌机用的电池都保守,大多用是低容量的,比如2000mah
话说刚买了一节力神4000mah的21700电池,标称内阻10mΩ,6元包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节16v电池的电钻,你为啥买三节电池12v的?是为了简单对比一下价格吗?
品牌机用的电池都保守,大多用是 ...

B品没有可比性。力神我前前后后买了一百多节,不停的在均衡,用手电上还行,组动力电池组没法用。

网友C:
前几个月在PDD也买了20多节21700的电池,现在还没有想到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品没有可比性。力神我前前后后买了一百多节,不停的在均衡,用手电上还行,组动力电池组没法用。 ...

就是单节使用。便宜,肯定是有问题刷下来的,配组用不如买那种拆机整组的,内阻也很多10的

网友:
用比机子贵的价钱买了块电池,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个月在PDD也买了20多节21700的电池,现在还没有想到用在哪里 ...

    我用21700给台式示波器做了个电池,没事干闲得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21700给台式示波器做了个电池,没事干闲得慌

台式机用电池,不服不行。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品没有可比性。力神我前前后后买了一百多节,不停的在均衡,用手电上还行,组动力电池组没法用。 ...

以前买过几百只力神,当时抽测了一些容量没问题,做成电池组装到设备上很快就出了问题,自放电不一致,充满电不用两个月后个别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D:
大品牌的二手机,自己组高品质电池,才是王道,,电池想好,必须出钱,好电池本来就贵,加上大品牌溢价,买品牌电池适合有钱小白,
稍微专业一点的都是自己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品牌的二手机,自己组高品质电池,才是王道,,电池想好,必须出钱,好电池本来就贵,加上大品牌溢价,买 ...

这种冷门的品牌自己组也不行,没有壳子和板子,只要坏一节电池板子就锁死,旧电池换电芯利用的空间也被堵死,我准备在电池坏之前把三星40T换成50S,容量也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冷门的品牌自己组也不行,没有壳子和板子,只要坏一节电池板子就锁死,旧电池换电芯利用的空间也被堵 ...

自己用什么品牌,肯定得把品牌充电协议给破解了,,一般电动工具的主板,没那么高大上,有用的就一个温控保护,剩下的协议也不是为了电池安全,比如什么电池型号检测、充电检测之类的,与电池安全没一点关系,甚至很多都不带过流保护,也没有均衡啥的,所以没必要纠结原厂主板,替代品基本都是有的。

网友E:
那肯定贵了,我的牧田口21V电池也是三星拆机40T才90元,全新也就贵几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过几百只力神,当时抽测了一些容量没问题,做成电池组装到设备上很快就出了问题,自放电不一致,充 ...

我买了80个   到昨天 已经一年了 没打理过 也没组电池组  就放那放着  只有一个是零电压  剩余最低的2.9几    有一半以上是不掉压的  剩下就是掉的少的  3.5以下的    因为来的时候最少3.6左右。把电压接近的配组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贵了,我的牧田口21V电池也是三星拆机40T才90元,全新也就贵几十。

贵的是牌子和壳子,电芯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