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不建议TF卡装卡套当SD卡用。

楼主(2024-12-16):
                   别看现在的SD卡是PIP一体封装,就觉得“简陋”,想当然的认为它跟UDP黑胶体u盘一样不可靠。SD卡之所以换掉以前的传统封装,是技术革新和设备升级下的产物,跟偷工减料是两码事。下级厂商采购,同容量同速级的,单独这块SD卡内核就要比TF贵的多,使用量不大,利润低,国内三四线品牌基本是不愿意采购的,也有神秘商家,通过神秘手段采购低端款过来贴“大牌”标,以次充好来无情收割!

       TF卡之所以比SD卡便宜,一方面是TF卡生产技术已经极其成熟了,这点和SD卡不一样,SD卡和TF卡用的完全不是一套生产设备,并不是多什么读写开关、壳膜套件、组装成本的原因!跟生产设备的成本有关,比方花了百十来万买台货车来跑货,由于行业不景气,跑了几年生意不好货车钱都还没赚回来。好了说多了。

          言归正传,SD虽然市场不大,但并不代表没市场,所以三四线厂商也眼馋,采购SD来丝印又没赚头,“伟大的我国发明家”发明了一体式卡套+TF卡(俗称:大卡包小卡)

一般SD卡多为相机用,普通低速SD卡单拍照,其实循环写入量是不大的,有高速连拍和视频录制需求的用户,绝对会买一线厂商的中高端卡,毕竟几万的相机都买了,不差那点钱 。这也是无良商家有恃无恐的原因,自己买一线没过对比的TF卡,自己再挑一遍,丝印上自家的各个“级别”的标比如:“某某专用卡”“高速卡”“超高速卡”......(呸!它也配),挑剩下的除了坏的,还有最次的TF卡,实在是卖不掉,那么加个分离式SD卡套,放模具超声波压上,贴上自己家标签,自家SD卡就诞生了,这种TF卡的来源,是有封装能力的大厂,自家划片清洗键线封装测试后,没达到自家制定的产品规格标准测试,三次测试还不过的降B卡,甚至是报废卡,流到万能的二道贩子手里,通过神秘途径卖给三四线厂商,别看大卡包小卡垃圾,大家可以去看看各大电商平台,如某科、某城的SD卡评论区,看看吓人的成交量,为啥,贪便宜呗!

              就算是正规TF卡我也极其不推荐套卡套当SD卡用,亲测过同品牌、同系列、同速率、同容量的SD卡和TF卡装卡套当SD卡对比相差不大,但是UHS-II V60的高速TF卡转SD卡录制视频有大概率相机会出现“存储卡高温报警”,其次就是稳定性,我亲身经历过卡套pin针断裂在卡套内导致插TF卡上电后短路打火烧卡、连接pin针金属疲劳失去弹性接触不良导致读卡错误不识别。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极其不建议TF卡装卡套当SD卡用,不要杠你这样用没问题,出问题你又怪人机TF卡不行,卡套是给你临时应应急用的,不是给你拿来插TF卡当SD卡使的。

      反正不贵,大家该用SD卡的地方用SD卡,该用TF卡的时候用TF卡。

                       完毕散会!

楼主:
再来举个例子:  以下这两张卡,官方参数是一样的,同容量128GB的,价格差距在100元左右,有人会抖机灵,觉得买个卡套用下面的TF当SD卡使,直接不就省100块钱。还是那句话厂家不是粥厂做慈善的,你想到的逻辑人家厂家会想不到?为何还多此一举生产SD卡干嘛?为了卖更贵?SD卡的稳定性一定是要比TF卡加卡套的好的,细致点说,别看官方参数一样,它俩甚至用的主控和颗粒都不是一个方案!

网友A:
大容量的SD卡还是比TF卡贵上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的SD卡还是比TF卡贵上不少的。。

数据无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的SD卡还是比TF卡贵上不少的。。

贵的原因主要是速度吧

网友:
以前一般是这样装着读写的,现在不用了

网友C:
楼主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是TF卡反复插拔造成pin针变形,以至于短路。
其实TF卡一次插入SD卡套,再也不要去动它,基本就是没有事情的。
更何况无论是TF还是SD,一旦置入就不太会像USB一样返复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的原因主要是速度吧

不,就算同速率同容量它价钱也不一样,主要是主控和颗粒的区别,SD卡和TF卡它们从客观上看,是不能算同一个产品的,咋说呢,大概就像都是枪,手枪和步枪之间是有差异的,不知道这样比恰不恰当,但是客观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D:
TF卡装卡套当SD卡用,应该是早期低速小容量(4G以下)TF卡常用的,不建议使用高速大容量的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是TF卡反复插拔造成pin针变形,以至于短路。
其实TF卡一次插入SD卡套,再也不要去动它 ...

放卡套里不动也不行,时间久了pin针会失去弹性导致接触不良(信不发霉,上铜绿的我都见过),卡套的接触pin针,由于卡套厚度原因,可没有TF卡座那样弹性空间冗余,用卡套无形增加了许多不可控因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F卡装卡套当SD卡用,应该是早期低速小容量(4G以下)TF卡常用的,不建议使用高速大容量的TF卡。 ...

tf卡和sd卡不就是多那二两黑胶的事儿么……还有这么多道道?

网友F:
我的尼康一直是三星的TF+原装卡套(比普通的劣质卡套感觉质量好不少),几张卡轮流用,用了四年多年了,还挺好用。可能我用的都是读写不超过150的普通卡,那些超高速的卡还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TF卡装卡套当SD卡用,应该是早期低速小容量(4G以下)TF卡常用的,不建议使用高速大容量的TF卡。 ...

对,高速TF卡,高负荷写入直接高温报警,如果TF卡加卡套,真能完全代替SD卡,封装厂也不会多此一举没淘汰SD卡的生产线。

网友G:
应急使用,也是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尼康一直是三星的TF+原装卡套(比普通的劣质卡套感觉质量好不少),几张卡轮流用,用了四年多年了,还挺 ...

概率偏差,我卡太多了,轮流用不完,换着换着就忘了。除了插卡套坏过,没有用坏过。十多年前的卡都还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急使用,也是无奈。

哪来的无奈,说到底还是价格原因。

网友:
主要是好的卡套很少。

网友H:
那如果厂家封装之前,给PIN上加了焊锡,直接把TF卡焊死在里面,然后冒充SD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如果厂家封装之前,给PIN上加了焊锡,直接把TF卡焊死在里面,然后冒充SD卖呢? ...

卡套金手指(粗糙,甚至直接是裸铜),所以和SD卡金手指差别太大,而且只要注意看SD卡是可以看到内部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f卡和sd卡不就是多那二两黑胶的事儿么……还有这么多道道?

有道理,都是枪,步枪不就比手枪多几两铁的事嘛。